[电源] 改造中奖的魅色充电器加个type-c接口

楼主(2022-12-30):
前几天玩转盘抽奖,中奖充电器一只,上周收到,折腾了一下,正好作为2022年最后一贴素材

找个type-c接口比划一下

拆了个tws充电仓取接口

开孔位置标示一下

开好孔

板子裁切成合适的形状并焊上线,

板上自带5.1k识别电阻,

装上的效果

焊线,type-c接口小板用704灌死

插电没毛病

充电器组装好

这样看没发现改造过

装个电池充电看看

end

祝大家元旦快乐!早日脱离羊群!

楼主:
我的充电器,

网友:
中奖绝缘体路过

网友:
704强度不怎么样吧

网友:
我也中了一个,等快递中,我是觉得直接把C口叠焊再micro接口上或者USBA口上会更牢靠一点,而且电路板不用外拖两根线

网友:
不错,中奖魅色充电器一个。

网友:
转了3次→谢谢惠顾

网友:
中奖魅色充电器

网友:
我没有这款
但是我们大厦群里有人白送一套阿凡达牌子的液晶3锂套装,我哥估计有用,就去拿回来了
输入支持5-12v,可惜也是micro口的,功能上也是差不多,输出5v
充电500mA,1A,1.5A,2A四档可调

过完年有空改了它

网友:
抽中3个,谢谢惠顾

网友:
运气真好,改得也漂亮

网友:
从MicroUSB扩孔方便点,只需买一组矬子加工下。其它位置加充电口需要买电钻开孔。

网友:
我也觉得直接把那个MicroUSB换掉会好点

网友:
哪里有转盘?

网友:
中奖魅色充电器,羡慕

网友:
这种充电器充不满电

网友:
转盘抽了这么多天没抽到,和转盘抽奖绝缘。

网友:
我看到电池在裸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