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机械硬盘使用多年,不放太多数据是否好点呢?

楼主(2022-12-30):
空盘使用挺稳定的,开机也快,500G的容量,假如只使用50G,包括C盘,10%轻装前进,似乎也挺快的。

各位坛友怎么看这问题呢?

楼主:
原来放了很多电视剧,装的满满的,这次重新分区,空盘使用有新的发现。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来放了很多电视剧,装的满满的,这次重新分区,空盘使用有新的发现。 ...

好象恢复了青春。

网友A:
机械硬盘没影响
只要不是c盘剩余空间0kB

网友B:
快个毛 谁不是机械盘过来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硬盘没影响
只要不是c盘剩余空间0kB

对开机速度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个毛 谁不是机械盘过来的   ……

对杀毒快多了。

网友C:
大容量的机械硬盘在数据备份上的作用还没有被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容量的机械硬盘在数据备份上的作用还没有被替代。

我把电视剧转到另外一快盘上,都看厌了。

网友:
机械盘放数据多少对速度影响较小吧,现在的固态就太明显了,都涉嫌虚标了,空盘飞快,超三分之一马上腰斩,过一般又减
不过机械盘主打是存储安全了,可靠性高一点点

网友:
只要不是系统盘,没啥影响吧。

网友:
机械硬盘存储数据没得说

网友:
没多大影响。

空盘就是文件碎片的几率小一点而已,对速度影响并不大。

有这劳心烦神不如99买个240G固态,立竿见影。

网友:
转速慢 永远不可能快起来。转速慢 永远不可能快起来。转速慢 永远不可能快起来。

网友:
固态硬盘寿命还是没机械盘常吧

网友:
还是换固态,以前也觉得机械硬盘更能保护数据,后来想想,手机,Pad,平板电脑人家里面都是固态存储,坏的几率也很小,觉得重要的资料大不了多备份一个盘呗,但是速度提升是立竿见影的

网友:
考虑也太多了。硬盘删除数据只是把目录(还是引导文件)删除了,大部分还在硬盘里。你说的“空盘”也就出厂时才是吧

网友:
考虑到读写寻盘的问题,肯定是实际越多速度会越慢。

网友:
没啥看的,固态随便用,正经厂家的也比机械硬盘抗造,三星的evo850用6年了,还是正常用,机械的,大点的凑合用装点小姐姐,小的直接换钱吧,没用

网友:
机械硬盘只要没有报错,随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