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JMEY T2集米即热式饮水器故障E1(未修复)

楼主(2022-12-30):
集米即热式饮水器故障E1

故障是不加热,拆开看看,没有找到故障,

外壳

底下

里面

主板

有没有维修过的

网友:
这个造型和我家的好像(京东京造)

网友A:
温度探头换一个试试。目测没有水压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探头换一个试试。目测没有水压检测。

好的,短接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短接可以吗

不可以;可以短接的话,厂家早短接了。

网友:
不复杂,有点儿维修基础的都能搞定,

网友:
先看一下说明书里面提示E1代表什么故障,根据故障提示缩小寻找难度和故障元件

网友B:
看着像那两个温度开关坏了一个

网友:
即热式饮水器颜值看着挺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那两个温度开关坏了一个

是进水和出水都有温度开关,怎么测量好坏

网友:
E1是缺水报警,检查下水泵前后有没有传感器。

网友C:
测图中位置有没有电压,如果有就查那个铝方疙瘩那里的温控器是否损坏,如果没有,就查控制部分。它上边那个热缩管包着的好像是个保险丝,查一下是不是断了。

一般情况下E1代表电源有故障了,如果带说明书,说明书应该有简单故障排除,那里上边有错误代码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图中位置有没有电压,如果有就查那个铝方疙瘩那里的温控器是否损坏,如果没有,就查控制部分。它上边 ...

谢谢,我测试下

网友:
这个出来的是热水而不是开水吧?

网友:
我也不会修,我有一个热水壶吃灰了。

网友:
这个要测量、分析,再结合经验,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争取今年修好。

网友:
这个热水器的上端要接整套的滤水装置,其实造价是很高的

网友:
即热式的啊,不知道质量怎么样,一般都是挂墙壁上用好像

网友:
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