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FM发射小板安个家

楼主(2022-12-30):
车机太多了 老机子多 不可能每个都改AUX或者蓝牙 弄个FM发射器玩 所有机子都可以听歌

找出洞洞板

比划比划

开孔

正好原来模块有一根天线 利用起来

装好

就是这个样子

点亮后

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A:
念想都被你砸没了。

你就裸奔着用,至少还有无线美好的遐想~~~~以后会做得漂亮~~~~

网友B:
用了那么多的胶,准备不再改进。

网友C:
那螺旋天线有特殊要求吗?

网友D:
都下这么大功夫了,不打算弄几个键帽么?

网友E:
那个天线频率差太多了,433/470的天线,你用在98频率上,不如拉个70cm线在外面效果好

网友F:
外壳找的挺合适,车机的便携式信号源

网友:
还是裸奔着好看

网友:
不管怎样,能用就行。

网友:
又是杰理的芯片,今天看三个帖子三个都是JL杰理的芯片

网友:
不带按键的模块便宜,二十大洋

网友:
那个壳子应该是电表远程通信用的。

网友:
楼主的点子多,动手能力也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念想都被你砸没了。

你就裸奔着用,至少还有无线美好的遐想~~~~以后会做得漂亮~~~~ ...

哈哈 弄个亚克力的比较好 我一开始喜欢那个带蓝牙的模块 那个要五十 没舍得 二十买的这个 随便装个壳子好了 反正还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那么多的胶,准备不再改进。

改进的话就直接把模块拿下来 别的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支持一下,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螺旋天线有特殊要求吗?

正好拆的模块里面有天线我就用上了 天线制式我不懂 无线电一窍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下这么大功夫了,不打算弄几个键帽么?

键帽还得网购 还得等 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天线频率差太多了,433/470的天线,你用在98频率上,不如拉个70cm线在外面效果好 ...

这样啊 感谢科普 我对无线电一窍不通 我改进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壳找的挺合适,车机的便携式信号源

刚好就这么个壳子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