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3个国际电工USB插座

楼主(2022-12-30):
拆了3个国际电工的USB插座,虽然都是国际电工,但不同商家卖的却不一样。
在手机编辑,插入图片总是消失,先这样吧。每两张是同一个插座,塑料底板的那款已经用坏两个。

网友:
此类USB供电板部带电源开关,应该给个差评

网友:
我一般签到薅羊毛最普通多口的,当排插用

网友:
国际电工由于考虑市场竞争,所以也要生产这类,但由于价格限制不能卖得很贵,所以又精简了很多,和大厂相比是要差一些,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爬电!还是充电头稳当多了

网友:
国际电工的插座价格比较便宜,U口小功率电器用还是不 错的

网友:
是变压器体积,1A电流应该有

网友:
这种我都不敢用于手机充电。

网友:
这种USB充电慎用。

网友:
小功率电器用还是不 错的

网友:
国际电工,貌似牌子的名称起得不错,可惜物品都是渣渣

网友:
看着还行,比杂牌好。

网友:
这种USB充电我是很少用。

网友:
尽量少用,电流小电压不稳

网友:
一般这样的小插座、小开关,都不想折腾,太麻烦,而且折腾过也不耐用。

网友:
国际电工经常有做活动的插座,红包后都是几分到一两毛~

网友:
用示波器测测就知道波纹有多大了

网友:
还是专用充电器好。

网友:
电流不是很大吧

网友:
常通设计不太好,电源7x24小时不间断工作。至少在USB接口电源加开关,不用时断电,220v插座常通,万一接电热器避免烧开关。

网友:
传说中的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