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块钱的HQ-890万用表PTC焊点松动导致电阻档不良

楼主(2022-12-30):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碰了下。电阻档统统的数字乱调,其他档好着的。

拆了6次也没有发现问题。

仔细想,会不会是什么元件焊接不良。

原来PTC这个绿豆焊接不良。补焊后解决。PCT是个电阻。只有电阻档要用。

其他改了很多地方。

网友:
一个电容,也能搞的 电阻档出问题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不容易

网友:
学习了新思路

楼主:
原来这几个直插元件用的焊锡比较差。很脆

网友:
一块钱的表,长啥样。

网友:
一块钱的表?二手的?

网友:
有时候某个元件虚焊是很难看出来的。

网友:
一块钱的万用表,还要什么自行车,哈哈哈。

网友:
好像蜂鸣档也用这个电阻

网友A:
那条人字形焊锡好夸张

网友:
你真是有心之人。

网友:
一块钱的万用表,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条人字形焊锡好夸张

我猜那个是康铜丝,这表10A档原来是没有康铜丝用两个电阻的

网友:
这万用表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条人字形焊锡好夸张

为了校正10A档,换了康铜丝,然后加锡,刮锡。。。。

楼主:
以前有个钳形表

第八次修这个胜利钳形表DM3218,晶振虚焊导致欧姆档一直为零   应该也是PTC
https://www.mydigit.cn/thread-94810-1-1.html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一块钱的表。哪里找

网友:
立创商城买的,至今一直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