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手DIY 400G 反渗透机作业

楼主(2022-12-30):
学习了论坛中各位坛友的装机方案,先抛开自家的坑爹美的400G花生净水器,这次换滤芯要600+,正好给媳妇申请下来600元大洋学习DIY净水机装机技术,废话不多说,上图。
这个借鉴坛友《从0开始,DIY纯水机 》思路,由于家里没有直饮水需求,都是烧水喝的习惯,故删除了T33后置活性炭。结合家里高层水压较大,在进水入口加装减压阀,其他几乎没变,修改后原理图如下:

DIY净水机难题之一是要买那些配件,接口如何匹配。难题之二就是选牌子看预算。
DIY的乐趣就是花更少的钱,干更漂亮的事。
全部堆大牌钱包受苦,全部堆杂牌身体受苦,只有钱花在刀刃上才是最佳方案。我的思路就是关系到安全设备选大牌,核心主要设备选品牌,一般设备随便选。
以下是配置清单,说说我的考虑。

一、首先净水三大件,RO膜、增压泵、电源属于主要设备,关乎到净水机可靠性及净水效果,所以这里选的国产大牌,依次是汇通膜、博繁泵、冠宇达电源。
二、其次是辅助设备如电磁阀、高低压开关、支架等,电磁阀差价不多建议选品牌南洋、科博均可,而支架哪个便宜选哪个。
三、还有关键的涉水部件,可能对水质造成二次污染,如接头、PE管、滤瓶、膜壳等。理论上这里也应该选大牌,而我仅仅是10寸第一级透明滤瓶选的崧泉(台湾品牌),其余均是国内普通品牌,但是均有涉水批文检测报告,是正规厂家出品。主要是这里的进口件和国产件价格差距较大,例如10寸崧泉滤瓶50左右,国产15左右。预算宽松的可以上cck,中荷,崧泉等一线大牌,预算估计多出200。
我的第一级滤瓶选崧泉的原因是,透明滤瓶耐压普遍不行,而为了方便观察一级滤瓶PP污染情况又要选择透明滤瓶。恰恰我所在的高层水压高,所以必须考虑爆瓶风险,所以设计时加装减压阀,同时一级透明滤瓶选大牌,尽可能减低爆瓶风险。二、三级白瓶耐压较高一般不会出现问题,何况进水处已加装减压阀,降压后管路水压在0.25PMA,增压泵进水压力要求是0.2MPA,既满足增压泵工作条件,又让水路压力较小。
四、水路RO以前都是3分管,留有后路以后升舱,RO膜壳也是3分接头的。
五、而电源这里要说明下,400G泵额定电流2A,几个电磁阀就算0.5A吧,考虑泵启停时有冲击电流,所以算的4A电源完全足够了,大部分大佬说要5A及以上,我搞电气的,确实没看懂留这么大裕度是否必要。
实测自家美的400G净水器功耗约62W,启、停电流没明显变化,带WIFI等鸡肋功能,算下来工作电流也就24V 2.6A。

最后就是网购选店铺,我是小白,直接搜店铺,净水设备排前面几号的,然后信誉不错评分高的就行,貌似卖净水设备的店铺评分都很高
欢迎坛友来点评讨论,大家共同学习。

新手DIY 400G 反渗透机作业
净水机增压泵工作电流、额定电流与电源匹配关系
净水器组装测试及经验总结
DIY净水机 关于第一杯水TDS过高解决方案
美的反渗透净水机拆解分析简评

网友:
楼主这作业的配件很明细,对想DIY的坛友太方便了。

网友A:
都是烧水喝的习惯,故删除了T33后置活性炭?????
这是理由吗?
建议上T33

网友:
t33用否与直饮关系不大,ro膜和废水比是最关键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烧水喝的习惯,故删除了T33后置活性炭?????
这是理由吗?
建议上T33 ...

老司机都说T33只是改善直饮口感,还多了一个污染存水的可能,烧水喝为什么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烧水喝的习惯,故删除了T33后置活性炭?????
这是理由吗?
建议上T33 ...

建议去掉ro逆渗膜,只要三个滤瓶就行了。烧水喝,有点水垢不影响健康。

网友:
要是没媳妇就好了,起码搞个6K的预算,哈哈哈。

网友:
又省下不少大洋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司机都说T33只是改善直饮口感,还多了一个污染存水的可能,烧水喝为什么要呢 ...

最烦活性炭,每次换都漏碳

网友B:
后置活性炭是抓正常工作的漏网之鱼和停机时正渗透的余氯的

你这个没有做到最优化,控制板没什么必要,我是把废水阀放在可见处,每天早上冲洗完转到差不多的角度,不要求精准(当然这个角度的脱盐率和废水比首次有测量的)。而且这个久了会变,你这个能自动冲洗固然好,但是废水比被固定了就稍有不足。

另外就是高压开关没什么必要,前提是你水龙头必须在图里最前面的位置,我并不认为网上流行这种图把水龙头放最后然后加高压开关有什么意义

网友:
直接进直接出  烧开水喝

网友C:
5月份多多上360多买的400g无桶机 一直正常使用,出水比带桶的50g快和稳定,直接买成品省心省力。还有2百左右的 2滤芯机 就是只有ro和t33的机器,加上前三级和几个阀就能改成400g无桶了。

网友:
还是要多一个自来水前置净水器,我的天天打开放废水,真的黄

网友:
昨天刚下单了一个800G的成品. 1333. 懒得自己折腾了, 还是买成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置活性炭是抓正常工作的漏网之鱼和停机时正渗透的余氯的

你这个没有做到最优化,控制板没什么必要,我是 ...

1、T33是否必要回头再查一下。
2、当时想过控制板不要,不过考虑家里做饭不是我,手动冲洗还是麻烦,结合控制板也就二十出头,手动变自动冲洗我认为值。
3、高压开关如果不要,如何停机呢?我认为高压开关是给停机信号用的,如果没有不知如何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置活性炭是抓正常工作的漏网之鱼和停机时正渗透的余氯的

你这个没有做到最优化,控制板没什么必要,我是 ...

废水比的确是不足的地方,当时也考虑了可调比例+电磁阀组合,不过初次试手先易后难,而且选的1200CC对于400G膜应该是有富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月份多多上360多买的400g无桶机 一直正常使用,出水比带桶的50g快和稳定,直接买成品省心省力。还有2百左 ...

自己配过就知道,360配400G也能配还有赚,只是材料会差一些,不建议价格太低的机子,毕竟400G汇通膜+柏繁泵就+4A电源就差不多300成本了,整机300配件可能会较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废水比的确是不足的地方,当时也考虑了可调比例+电磁阀组合,不过初次试手先易后难,而且选的1200CC对于4 ...

废水不是不够用,通常是过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1、T33是否必要回头再查一下。
2、当时想过控制板不要,不过考虑家里做饭不是我,手动冲洗还是麻烦,结合 ...

低压开关,进水端没水进来,低压就停机,常压就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配过就知道,360配400G也能配还有赚,只是材料会差一些,不建议价格太低的机子,毕竟400G汇通膜+柏繁 ...

发过来时候滤芯和ro 膜都是没拆包装的 需要自己装到机器里。不是已经组装好的。 确定是400g膜+400g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