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网易智造悬浮式机械键盘全网首拆,无焊锡接线修复

楼主(2022-12-30):
近几年国产品牌的键盘和轴体逐渐强势,原厂轴和一些老品牌日渐式微,竞争激烈的前端市场价格战打得很凶,同时也拉低了闲鱼二手和垃圾包的价格,只要上心去找,垃圾包中也不乏精品。与薄膜键盘相比,机械键盘多样的轴体、可换的键帽、炫酷的灯光、特殊的手感都是前者无法比拟的,一般来说受限于成本等原因低端、杂牌的机械键盘做工手感都不行,中高端的又没有性价比,所以海鲜市场和深水宝的剪线车便成了广大垃圾佬的最爱,绝对是性价比超高的存在。论坛里玩剪线键盘的大神很多,看着一把把垃圾包里拆出来的键盘在大神的手上妙手回春,自己也忍不住在海鲜市场多次上车,最终有得有失,总体来说还算不错,大多数时候都能安全下车。入手这把键盘当时主要考虑了几个点,第一从没用过悬浮式键盘,之前都是玩嵌入式,确实想试试手感。第二严选的东西品质都不错,这个应该也差不了,官网介绍说是大厂代工。第三成色不错,樱桃红轴。虽然现在国产厂商变着花样推新轴体、新品牌,在手感、可玩性上早已经超越了樱桃,但其它的按下不表,单就使用寿命来说,原厂轴不敢说有压倒性优势,但大爷永远是大爷。。。而轴体寿命反倒更凸显了其在后端市场的残值。

先看下官网的截图

键盘作为PC最常用、最古老的输入设备,外型一直都是比较方正的矩形,外型这块大家见仁见智,就个人而言我是比较喜欢这种方正、硬朗的外形,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公模,这种键盘一般都有方正平直的边框,标准的104键布局,厚实的定位钢板,拿在手里敦实厚重,大都采用上下壳卡扣加螺丝固定的方式,定位钢板为嵌入式,上壳的边框把轴体按照功能区域包围起来,从侧面是看不到轴体的,区别于另一种我们常见的悬浮式键盘,悬浮式机械键盘与嵌入式最大的差异是取消了键盘上壳部分,因此严格来说,网易这把其实并不能算是悬浮式机械键盘,它是有上壳的,但从侧面也能看见轴体,只是它的上壳部分比一般嵌入式键盘要更窄更矮,定义为半悬浮似乎更加妥帖,鉴于网易并不是专业的外设制造商,我们也不用太过较真了。

前面啰嗦了不少,下面一起看键盘,这是到手状态,浮尘已经用毛刷简单清扫过,缺键帽,整体成色还可以

Logo图标,初看像指纹,再看像朵云,毕竟网易云嘛

滚轮,可以调亮度和音量,台式机只有音量可以用,买时就怕滚轮断轴,到手还好没事,这个滚轮是塑料件,比不了罗技、海盗船那些金属轮的质感,照片拍糊了

背面有三向出线槽,脚撑都在,脚垫也全,没有大的划痕,近身侧有两个腕托接口,可以接驳腕托

背板中央贴纸,带简单的功能标注,型号NIT-GKB-01-NL-BK

脚撑,一段式开合,做工可以说很不错,背面掏空式设计,使用了足够多的加强筋提升强度,正面应该还有一层软橡胶层,无论开合状态,都能提供足够的摩擦力

键帽,这个键帽硬度不错,应该是ABS材质,厚度一般,表层有类肤质涂层,使用会留下指纹,但摸起来触感很好,比PBT舒适,缺了几个可惜了。

键帽全拆下,是不带灯珠的樱桃红轴,大键卫星轴,黑色钢板,黑色螺丝隐藏在轴体周围,背光版带红光灯珠,红色喷漆钢板。

拆外壳是整个拆解修复最难的部分,公模键盘螺丝孔外露,上下盖卡扣就那么几个位置,相对好上手,这把键盘全网也搜不到拆机教程,只能先拆下钢板上的螺丝,用指甲划了几次缝隙,感觉还是很紧的,卡扣不好找,也许还有隐藏的螺丝,需要卡片、撬棒之类的工具。

这里介绍一个小技巧,有一些机械键盘为了整体美观,会做成隐蔽螺丝孔的设计,如果螺丝下不全,网上又没有教程参考的话,强拆可能会拆坏卡扣或者给边缝留下明显的撬痕,影响美观,所以找全螺丝非常关键,这里需要用到一块磁铁,吸力强的铷磁最好,用铷磁铁在背板覆盖件上试,一般就可以确定螺丝位置了,这个方法适用于大多数陌生设备的拆解。机械键盘底壳螺丝孔多数都会设计在橡胶脚垫下方,脚垫和底壳大多用双面胶粘合,确定了螺丝位置就可以只掀起一小部分脚垫,不需要整个拿掉脚垫,原厂双面胶质量还是很好的,一两次拆解不会影响后期使用。

一个人边拆边拍还是不方便,过程就没拍下,总之小心驶得万年船,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干废了一个卡扣,遗憾了。这种卡扣设计的很小,公头在底壳边缘,母口在上壳内缘,第一次摸着拆,根本不知道朝哪个方向加力,一般怕把上盖撬裂了都会朝底板方向加力,结果拆折了。这把键盘的上下壳模具精度很高,即使坏了一个卡扣仍然可以扣的很紧,但是卡扣设计袖珍,强度一般,所以键盘内部问题最好一次性解决,不建议反复拆卸。

上壳背面方向键上部的空白区域,有日期材质的凸印,同时也设计了卡扣提升上盖稳定性,这在公模键盘上并不多见。

拆下上壳,完全暴露出定位钢板,可以看见在上壳的覆盖区域内仍然有若干固定螺丝。

定位板上还设计有电容孔位,容量和品牌看不到,这个不太能理解,使用陶瓷电容或者更贵一点的钽电容这孔就可以不开了,近些年的机械键盘上,电解电容几乎就看不到了,成本控制这么严格吗?

PCB板背面,线路工整走线清晰,左右和近身侧边缘有若干类似古城墙的凹凸设计,这种PCB设计非常少见,在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PCB边缘接触面,配合底板周边卡口,会大大提升键盘整体的稳定性。

主控部分

Holtek HT32F52352

滚轮结构终于可以看到了,使用了两个鼠标上常用的编码器,对置安装,除非拆下否则看不到编码器的品牌。

这个滚轮不仔细看的话像是标准的圆柱体结构,实际上它是斜度很小的圆椎体结构,编码器一侧稍细,另一侧略粗,拍照水平有限,拍不出效果,实际使用起来手感还是很不错的,有明显的段落感,拨动略粗一侧也更加省力。

背面轴体焊点周围有明显的机焊痕迹,而滚轮背面的焊点就不太规整,应该是后期加焊。

底壳内部有简单的理线槽,也有凸印的材质、生产日期等信息。

底壳底面的三向理线槽内有凸点,用于槽内卡住线材便于固定,可能因为模具问题,外部凸点对应内部有圆孔,这里可以看到在内部使用了同色的贴片对孔位做遮盖,防水防尘又美观,小细节做的不错。

接头拆出来不急接线,先找条测试线试下键盘能不能点亮,轴体能否全触发,按照残线的线序调整好接头,插好上电,一般来说这一步是最令人紧张的,还好,顺利识别点亮,KTU全键测试一遍触发,双滚轮智能识别,哇咔咔,完美下车。

接下来就是接线部分了,这里吐个槽先,现在不管是贴吧B站还是论坛,玩剪线的都在搞键线分离,要说钱的话倒也没多钱,便宜的键线分离模块块儿八毛的,批量买可能还便宜,但有时候还是不理解,键盘都买了,手里怎么可能没有线呢,再说用键线分离模块改的键盘,不还得接线用吗,这种改装难点已经不在于接线,而是怎么把接口搞漂亮、固定得当,这比单纯接线换线难多了,这活做好了那确实是画龙点睛、锦上添花,但要搞不好就成了画蛇添足、东施效颦,话说有些热熔胶打的,接口那里看着真是辣眼睛,那些手头有配件能改无线、优联、蓝牙的都是高手,咱自己承认水平不济,还不如老老实实接一条线或者换线来得实在。

这些年单位退役下来键鼠线手头上也还有,家人朋友坏掉的各种手机数据线也攒下不少,家中有粮心里不慌,这键盘成色不错,配得上一条好线,以往用过的手机数据/充电线99%都是坏小头,手头这条索尼爱立信的MicroUsb线,小头接触不良,做工不错,U口触点没有氧化,双头带磁屏环,拿来改装最合适。

其实以前接线也用焊锡加固过,薄薄上一层,但套热缩管还是费劲,预留的热缩管离接头太近,稍加热就会收缩,否则线皮就得多剥一大段,或者接头用绝缘胶带绕一圈,四条线合起来就是一个大疙瘩,这样的线用在外面影响美观,用在里面不好打理。这次的车不错,按键全触发,都不用换轴飞线,烙铁焊锡都不用动,索性彻底不动了,打个双绕握手结,热缩管收一下就好,既美观好走线也容易打理,毕竟这种线不用过大电流。

剥出线芯,两条线做工都不错,胶皮层、屏蔽网、铝箔层、防拉线芯、独立接地线都有,四条颜色线芯比较起来还是键盘线粗一点,打结部分没有详细拍照,晚上灯光不好,拍不清楚,这里直接用网上的图了,清晰明了更加直观。

打好结的样子,线比较细,不太好操作,打结后的线径不会粗太多,热缩管还能套得上。

这里两条接地也简单握个手,不做特殊处理了。

再次接线测试正常

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要预先把各种规格的热缩管套进去,留足长度,二是剥线芯时不需要剥出太长,1厘米左右足够,太短了不好操作,太长了线结会比较粗,影响套管。

接好如图,两条热缩管两头固定,线在内部随意弯曲打折,不受影响,出线端扎带勒一下,做个防牵拉,毕竟防拉线芯断了,抗拉扯强度大不如前。

最终效果图,给上了一套赛睿的pbt键帽,跟原帽高度一致,外观不如原来的漂亮,按键手感见仁见智,红茶轴我都用的来,键帽手感的话没有原来的涂层键帽舒适。

跟酷冷TK合一张,网易的边框确实更窄

酷冷的线是T口键线分离,也是接线修复

最后一个小细节,右上角的双滚轮,一般使用场景下,去触摸滚轮时,食指不可避免的会碰到小键盘最上一排键帽边缘,体验感并不是很舒适,考虑以后换一套矮键帽试试。

疫情居家时间充裕,不知不觉也写这么多了,简单总结一下这把键盘,手感舒适,做工精致,人体工学方面稍有不足,官网当年400多的售价也算良心,无奈品牌力终究还是硬伤。但如今海鲜市场价30多块到手,是不是瞬间拉满性价比?

新年快到了,愿2023疫情消散,祝坛友身心健康、新年快乐!

网友:
感谢分享,愿2023疫情消散

网友:
恭喜顺利下车

网友A:
感觉你这手工费不止200块,是不是有点亏。

网友:
拆坛不上纯铁的电烙铁加点锡,总觉得不够完美,心里空落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这手工费不止200块,是不是有点亏。

搞这种的100%亏手工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这手工费不止200块,是不是有点亏。

钱不重要,撸主要的是DIY的成就感...

网友:
没有什么悬浮嵌入的手感,就是最上层省点料,暴露一点,或最上层干脆省掉用定位板做外壳,比如有的就把钢板改成铝顺便当外壳了,目的都是降成本而已。影响手感的是定位板的有无和材质软硬

接线最好是绕股而不是绕整根线,当然那样对这么小的线有点不容易。键线分离是为了一个键盘两个地方带,但是更多人是跟风,多数没必要

键帽换高低影响手感,当然不在意也可以

网友:
前两天刚买了一罐灰木轴v3修复了压箱底的一把87键盘,话说现在的国产轴做工真的不错,轴心公差很小,工艺一点也不比樱桃轴差,甚至还超过

网友:
楼主这篇拆解文章图文丰富,解说详实,实乃不可多得的拆机好文。

网友:
还是樱桃的红轴,不错
缺点就是不是RGB的

网友B:
从保护手部健康出发,那种左右手分体的设计是最合理的。可惜都很贵。

网友:
用惯了薄膜键盘,机械用的不习惯

网友:
确实是超值啊

网友:
最不习惯的就是机械键盘噼里啪啦的声音

网友:
30元搞定超值了

网友:
网易也出键盘啊,那家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保护手部健康出发,那种左右手分体的设计是最合理的。可惜都很贵。

不需要,正常人打字没人手腕会像宣传图那样拧,而是本身就像分体那个角度,因为没人规定手指头必须和按键同一个角度

反倒是反向倾斜比正向倾斜健康和高效,而市面上全是正向倾斜

网友:
30多块钱的价格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