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没大佬认识这个是用在什么电路上的电路板?

楼主(2022-12-30):
垃圾站翻出来的,不知道这个是用在什么电路上的

网友:
压力感应?秤?或者是精密电流采样?

网友A:
反面呢?反面是啥样的。。。看起来像电流采样的东西。

网友:
有点像血常规仪器上的采样接口板

网友:
电流采样 查ic型号就知道了

网友:
芯片丝印都抹了,还带单片机。。实在不好猜 它的功能

网友:
G地线 V电压输出  接上电就上了

网友:
没IC型号看不出来

网友:
会不会就是电子称的组件呢?

网友:
看起来像海康监控摄像头的输出接口板

网友:
芯片都看不清楚

网友:
可能是bms的电池串间采集

网友:
扫码,看看是啥

网友:
看安装方式像是汽车或摩托车上使用的。

网友:
带启停功能的车,蓄电池负极上的东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面呢?反面是啥样的。。。看起来像电流采样的东西。

反面很重要。只露出鸟腿,老教授考学生?

网友:
看起来像电流采样

网友:
扫描二维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