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新买的硬盘阵列卡,SiliconImage SIL-3114 设置求助!

楼主(2022-12-30):
打算把闲置的老硬盘利用起来就买了个磁盘扩展卡,哪知道这货这么复杂,主板bios识别硬盘,进桌面不显示,研究了半天,说是需要驱动,驱动也找不到,英文界面也不会设置,求大神给指点一二,只是扩展就行,不需要组什么阵列

网友A:
这是阵列卡吧,没事买这玩意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阵列卡吧,没事买这玩意干啥?

打算把旧硬盘利用起来,这个不能扩展么?只能组阵列?

网友B:
先接个没重要数据的盘上,一般这种卡改成JBOD模式或者直通模式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实在没有的话,有些卡直接建立单盘R0也是可以的。

也有部分卡需要刷特殊的固件才可以直通。

网友C:
这东西按理不设置就是普通转接模式,你把raid设置删除掉,插2个硬盘看系统硬盘管理器里有没有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按理不设置就是普通转接模式,你把raid设置删除掉,插2个硬盘看系统硬盘管理器里有没有识别 ...

一个硬盘主板能识别,但是进桌面就不行了,看不到盘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接个没重要数据的盘上,一般这种卡改成JBOD模式或者直通模式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实在没有的话,有些卡直 ...

装一块硬盘主板看得到,进桌面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一块硬盘主板看得到,进桌面看不到

你进入电脑的磁盘管理看下是否能看得到

网友:
一般情况下阵列卡都需要创建一个单硬盘RAID0的阵列后使用,好多阵列卡都不支持直通

网友:
为啥不买pcie1x的,才几块钱,即插即用

网友:
要扩展为什么买阵列卡,直接买扩展卡不就好了吗?

网友:
没事买这玩意干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一块硬盘主板看得到,进桌面看不到

需要改成JBOD,或者直通,或者建单盘R0,进桌面才能看到

网友D:
https://download1.gigabyte.com/Files/Manual/motherboard_manual_sata_raid_os_sil3114(r5)_c.pdf

https://forum.elmark.com.pl/grafiki/adv/255/sata_raid-user_guide_win.pdf

http://www.opendrivers.com/product/silicon-image/sil-3114

https://www.catalog.update.microsoft.com/Search.aspx?q=Silicon%20Image%20-%20Storage%20-%20Silicon%20Image%20SiI%203114%20SATALink%20Controller%20

sil-3114ctu大概率 sil-3114

网友E:
阵列卡和扩展卡,外观没区别。厂家会用不同的FW固件,区别两种卡。一种有磁盘阵列功能,一种只是SATA接口扩展。
楼主说,主板能识别到硬盘,但从提供的图片来看,全是阵列卡的界面,不是主板BIOS自己的。
如果不创建阵列盘,或者叫逻辑盘,物理硬盘对主板BIOS是不可见的。
另外,你是什么操作系统,列阵卡包装盒里没有说明书和驱动盘?

网友F:
设备管理器里有带问号得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备管理器里有带问号得设备吗?

忘了看,驱动精灵里面识别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阵列卡和扩展卡,外观没区别。厂家会用不同的FW固件,区别两种卡。一种有磁盘阵列功能,一种只是SATA接口扩 ...

是的,是阵列卡的设置界面,主板启动选项里面也是可以识别硬盘的,但是进入桌面就不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il-3114ctu大概率 sil-3114

页面可以打开,但是下载界面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