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小白寻找SM2258XT S AB+SDZNBIAMA-064G(190304)(EP1910)的开卡工具

楼主(2022-12-30):
哪个大佬给指明工具型号,谢谢啦。本人小白。
我试了咱们论坛上好几个工具,都是认不到这个盘。

网友A:
短接ROM没有?能认到主控?认完主控后能识别ID么?识别了ID根据ID的制程找相应的工具,如果短接都不识别,卡就扔了吧,没啥意义了

网友:
楼上已经指明方向了,按道理应该能解决问题。不要看闪存的丝印,不一定有什么意义。

网友:
这™是海力士的颗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ROM没有?能认到主控?认完主控后能识别ID么?识别了ID根据ID的制程找相应的工具,如果短接都不识别, ...

短接是连好那个短接点,然后再开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