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个DS-200ML计算器,里面居然有个遥控器!

楼主(2022-12-30):
拆一个计算器里面居然有个遥控器不知道做什么用的,有个12V电池,按右边的4个蓝色键遥控器灯泡亮,计算器坏了没显示。

网友:
看着像是用来做一些违法违规的事情,让计算的数值减少。就像地磅遥控器、加油站遥控器、台秤遥控器,专门用来缺斤少两。

网友:
有意思,本来是个1.5V供电的,加了433遥控模块后要12V供电了,肯定是后加装的,用来做非法的勾当

楼主:
隔壁的房子将要拆了重建,电工哥儿清理出来的很多东西我买了一百多块的东西。

楼主:
计算器看上去还挺新的本来想换个电池试一下,没想到啊

网友:
专用的遥控器

网友:
主要是用来干坏事的

网友:
居然把遥控器藏在计算器里面,太奸商了

网友:
用来干坏事的

网友:
看到的第一反应脑海中浮现出间谍、窃听,但看到排线与计算器主板的连接,有没有可能是将计算结果发送出去的呢?

网友:
废品店专用的,控制电子称。

网友:
看来有点故事了

网友:
半斤变成四两

网友:
还有这种,长见识了。

网友:
使用计算器是用来伪装的,按计算器可以防止被别人发现按遥控器。

网友:
后加装的,用来做非法的勾当

网友:
原来是奸商用的

网友:
拿来做坏事的。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