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来个ntr——SM3281贴东芝隼闪原片+金士顿自封黑片

楼主(2022-12-30):
前段时间从某论坛那里用积分兑了两个u盘,一个是东芝隼闪64g,bics4正片;另一个是渣土顿dtxm64g,自封bics4黑片。

上工具检查两个颗粒id都一样,便突发奇想把这俩拆了贴3281试试。

渣土顿dtxm:

东芝隼闪:

u盘外壳尸体:

拆出来的两个u盘:

焊接过程略,tsop焊的脑壳疼……

上正片工具看,id全部识别:

结果无论用什么版本的正片工具,均报错check info block fail。

只能上黑片工具了,最后找了好久才找到一个能用的黑片工具。

低格量产四个多小时后,报错:

但是重拔插后能用了,虽然只开出了半容:

上正片工具看一眼:

as ssd测速,速度极为感人,和两个u盘的原方案完全相同:

就这样吧,完结撒花~

开半容应该是bin1定容问题,我在设置里设置不定容试试(又要等4个多小时……)

2022.12.31更新:

不开3281了,直接用渣土顿dtxm的原is918原pcb双贴:

然后就过了:

as ssd测速:

搞定,完结撒花~

网友A:
怎么会想到去开3281嘞 贴3281这速度不奇怪 买过一次就不会买第二次的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想到去开3281嘞 贴3281这速度不奇怪 买过一次就不会买第二次的主控

因为我手头除了3281啥都没有,正好这个颗粒支持3281。至于这两个u盘是我用积分白嫖的,能用就行

网友:
东芝的U盘就那样,写入十分感人

网友B:
tsop封装的颗粒,上慧荣3281只能用黑片工具量产,只有BGA封装的才能用正片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op封装的颗粒,上慧荣3281只能用黑片工具量产,只有BGA封装的才能用正片工具 ...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能开半容,奇怪了

网友C:
东芝主控好歹带个LDPC,拆下来贴慧荣上?
TSOP的颗粒上慧荣要用正片工具开的话,要降频才能开出来
另外,金士顿的盘不是黑片,也不是金士顿自封片,是群联降级片

网友:
本来想吐槽逗十八的,结果4楼先吐槽了,还得我只能给你点赞

网友:
我的颗粒ID和你的一样,我贴3281黑片工具开卡123G  跑圈读145 写4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东芝主控好歹带个LDPC,拆下来贴慧荣上?
TSOP的颗粒上慧荣要用正片工具开的话,要降频才能开出来
另外,金 ...

谁告诉你东芝主控?东芝压根就不生产U盘主控,打标群联或者SSS鑫创。我有一个和楼主一样的盘,是SSS6132打标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告诉你东芝主控?东芝压根就不生产U盘主控,打标群联或者SSS鑫创。我有一个和楼主一样的盘,是SSS6132 ...

金士顿这片子贼垃圾,一跑圈直接爆红,难怪黑片工具只能开半容,上918凑合着吃灰吧。
dtxm 64g我之前也有看过拆解的,好多是918ga。不过金士顿特别喜欢sss和群联,不同方案也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告诉你东芝主控?东芝压根就不生产U盘主控,打标群联或者SSS鑫创。我有一个和楼主一样的盘,是SSS6132 ...

这款盘是UP311,不过打东芝标我习惯叫东芝主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金士顿这片子贼垃圾,一跑圈直接爆红,难怪黑片工具只能开半容,上918凑合着吃灰吧。
dtxm 64g我 ...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需要把ECC打开
918就918吧,反正比3S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需要把ECC打开
918就918吧,反正比3S强

开了了,也一样,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