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做两把T12烙铁

楼主(2022-12-30):
前几个月不是修好了两个联想电源嘛,不知道干嘛用,就做成T12烙铁吧。
pcb是以前diy的版本,反正能装进电源里就没改了。

好了,扔到工具箱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

网友:
联想电源不错,又能有用武之地了!

网友:
电源不错,够小巧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长条电源

网友:
整这么多……互相焊着玩?

网友:
这个电源好大个儿~

网友:
我有四台t12了,忍住

网友A:
哎 看着眼馋,自己没有家伙什,还不会做。

网友:
m币换购,来一把可好?兄弟

网友:
这种长电源质量不错,但是做这个太不便携了。我第一个是用这个电源,后来改了几版。

网友:
感觉现在改t12的不多了

网友:
做成了一体的挺好的

网友:
现在T12烙铁头子不便宜

网友:
不错,很多坛友都弄这个来用。

网友:
不再折腾了。。。之前论坛里买了数显的配件,到现在都懒的动手。

网友:
移动加电池,加个外接DC可以两用。

网友:
我也先后做过两把T12电烙铁,不过都是买的套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 看着眼馋,自己没有家伙什,还不会做。

某宝买控制板,10元,手柄,线,支架什么的10元,T12烙铁芯12-15元国产新的,电源19-24V2.5A以上10元,有的省略,如果嫌电源里太小不好安装,可以再买个塑料盒子5元左右,回来按照线路连接就可以了,最坑的是你要做烙铁之前你需要有把能用的烙铁,可以把烙铁芯直接接12V电源先对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