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占空比50%信号经过全波整流后近似为直流

楼主(2022-12-30):
前几天发帖询问,得到各种各样的答案,经过实践,仔细检查电路后,证明占空比50%的变压器后方波可以全波整流,得到近似直流信号,由于电路离散性,整流后的信号经过简单滤波后性能很好。

整流后未加电容的波形:

整流后加电容滤波,用示波器直流档查看波形

整流后加电容滤波,用示波器交流档查看波形,也就是纹波

网友:
我的理解,全波整流加滤波后自然是直流,差的只是滤波的效果,滤波效果好更加平滑。

网友:
表示完全看不懂...

网友:
这个波形是50%占空比?

网友:
这是空载情况,因为电容还有电量。带载后就不同了,电容的电量快速用光来不极充电。

网友:
本身普通方波逆变器出来的这种占空比50%的交流电就可以整流啊。

另外各种开关电源,实际上不都是占空比的交流电呗整流滤波以后成为各种需要的直流电压供电路板使用的么。

这也要细看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