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捡到的倒车的监控摄像头,拆它

楼主(2022-12-30):
一个小摄像头

4芯连接线

铁架子

开始拆

后盖扣上去的,里面灌胶

胶体比较软,可以撬下来

露出了电路板

取下电路板,露出的镜头

光感芯片

接线 3线,估计是黄色的就是AV 线

背面有粒芯片,24C08,用来做什么?

出来4线,一根应该是红外管的供电线。

网友:
也不知道是不是高清的

网友:
以前玩过,黑红接12V直流电,黑黄接电视机的AV,上电以后电视机会出现倒车影像

网友:
拆成这样不能用了。

网友:
24C08是1M的Flash吧,应该是存摄像头固件的...

网友:
接电还能用么

网友:
这一般都是坏 的吧

网友:
好多监控都是这个原理

网友:
经过风吹雨淋 腐蚀有点严重

网友:
有好几种摄像头是一样的吗?行车记录仪的倒车摄像头有七针的。五针的,还有普通的莲花接口。里面的接线都是通用的吗?

网友:
灌胶很难搞

网友:
又一次满足了好奇心,拆拆拆

网友:
不拆不舒服斯基

网友:
AV信号直出 就是分別率不高老的

网友:
留个小镜头算了,灌封有利于防水,不用溶剂硬拆容易坏。

网友:
这是后面添加的那种?

网友:
应该是两根电源线两根数据线吧

网友:
倒车或者追尾撞下来的

网友:
偶也捡到一个摄像头,不知道是什么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