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广东移动魔百盒M401a硬改WiFi模块

楼主(2022-12-30):
接上回论坛求助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7195-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4640-1-1.html
后来自己去b站,百度贴吧找了相关资料,但都不是广东移动这个版本的,电路都不一样,
后来看到坛友@开蜗牛赛宝马 发的这个帖子CM311-1a 改无线加WiFi模块,作为参考,经过不断尝试更换电阻终于搞定了!各位大佬手里有这款机顶盒的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看着改的不错

网友:
很多简配版  就很讨嫌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手上也有一个。。有空参考改一下

网友B:
俺有一个网络机顶盒WIF信号不太好,也想换一个WIFI模块,但有几个担心,一是模块的引脚排列可能不一样,无法直接替换,二是固件是否支持,俺不会修改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手上也有一个。。有空参考改一下

改造完发帖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有一个网络机顶盒WIF信号不太好,也想换一个WIFI模块,但有几个担心,一是模块的引脚排列可能不一样,无 ...

改一下,加个外置天线看看

网友C:
可以出个文字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出个文字版的吗

直接照图片换件不就行了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一下,加个外置天线看看

改过天线了,买了几个高增益天线,没什么鸟用,怀疑模块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过天线了,买了几个高增益天线,没什么鸟用,怀疑模块不好用。

那就换一个同型号的看看

网友:
上次手欠,刷固件开不了机,几经波折还是得请人搞。。。

网友:
现在移动的机顶盒直接都不带wifi 太坑了

网友:
一般这种模块都有USB协议的,找到盒子支持的WIFI芯片。

也就是首先找到模块的D+D-,还有确定电源VCC是3.3还是5V,接地大把随便接。

然后找去主控芯片的两根数据线适当串个10欧电阻过去即可;至于电线,线路板上有就穿个电容接过去,没有就用一根3厘米的铜丝焊上即可。

需要用USB的话,可以在飞个HUB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照图片换件不就行了么

图片不清晰,22r电阻那里圈了两个点位进去

网友(2024-03-23):
22r电阻是补在空位置?

网友(2024-12-08):
按照你的改了 还是打不开。。

网友:
照着你改了,蓝牙能用,无线还是不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