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通宽带非公网怎么整。

楼主(2022-12-30):
我去,问个路,都说不知道。
1 问客服没这方面资料,叫我当地营业厅
2 问当地营业厅,没有这个业务
3 问 装维直接说是私网的。
现在京东鲁班拔号 显示nat3  并显示upnp没开启(既然得不到公网,能否叫运营商上一级开启upnp功能
4  现在单独鲁班  60m 一天 才50分左右,太浪费了。
5 另问一下,鲁班放在广电宽带能用?。

网友A:
1、upnp一般在路由或者网关设备里设置,跟运营商没关系
2、公网IP已经没有了,尤其是联通,求也没用,就是不给,电信也在收回公网IP
3、鲁班是啥?

网友:
我只知道广电宽带可能比移不动更垃圾...

网友:
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网友:
上级路由器给你打开UPNP概率不大 因为对接你的人不懂 懂的人不对接你 基本上你很难把需求传到到后台 而且他们又各种配置规范安全规范 不会单独给你打开UPNP的。

移动内网IP 1000M下行 40M上行 雅典娜128G每天200~240个积分左右

网友:
只有电信有公网IP,联通、移动、广电,因为分配到的公网IP有限,他们机房自己用掉了,不可能分配给宽带用户,所以都是用私网IP做地址翻译。

网友:
联通不好搞

网友:
别倒腾了,倒腾了也多不了几个积分

网友:
实现不了没啥意思

网友:
没用,公网也多不了多少积分,现在一代基本每天只有几十积分,二代还好一点。

网友:
IPV6才有地址,IPV4都不好申请了

网友:
电信公网,下450上40,也是鲁班,之前30左右,后来50左右,这个月才破百,还有20天下车

网友:
我移动也是这样。应该是机房那有二次路由。我50上只有30分。如果是家用宽带,这个现状是不能改变的。接受吧。

网友:
第一年疫情的时候打客服电话说家里监控因为大内网不能看了结果给转到本地机房告知诉求后就给改公网了当然那时家里根本还没装监控坐标山东潍坊

网友:
我联通的,在测试IP6网测试后提示已经有ip6网,这个是不是就算公网?

网友:
公网IP随缘,要看当地局端设备,有的随便就能给你公网IP

网友:
找你们小区装维的人,塞包烟说几句好话,让他帮你
大不了损失一包烟

网友:
这个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以前的公网随着网络改造都成了内网

网友:
鲁班到家不是安平平台么?这个鲁班又是干什么的?一天积分能换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1、upnp一般在路由或者网关设备里设置,跟运营商没关系
2、公网IP已经没有了,尤其是联通,求也没用,就是 ...

有个问题再请教一下,1 如果光猫拔号,需开启光猫upnp. 下面的设备会显示upnp已开启。2  我现在光猫桥接,路由器拔号,显示upnp无开启。(是否在光猫桥接情况下,开启upnp,好像在光猫桥接已没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