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家见过这种威克士电池护套吗

楼主(2022-12-30):
今天在抖音上看到一个视频里有威克士电池的护套,然而在各大网购平台上都找不到,有大神知道哪里能买到这种电池护套吗?

网友A:
不需要一样的 硅胶套可以一定情况上忽略外观形状

网友:
弄个套套连开关都可以保护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一样的 硅胶套可以一定情况上忽略外观形状

就是类似的也找不到,又或者有什么物体的保护套跟它差不多的吗

网友:
找个橡胶材质的鞋套 剪开是不是就可以用啊

网友:
套这个套子干吗,还不利于散热。

网友:
同意楼上,看到第一反应也是不利于散热,轻量使用还好,要是干重活打孔拧长螺丝啥的锂电池发热很厉害的,我之前用LG动力锂电做的电池干重活甚至都能闻到电池皮焦了的味道,可见发热多严重,用了这个可能会过热保护

网友B:
买这个保护套干嘛,纯属脱裤子放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这个保护套干嘛,纯属脱裤子放屁

也不能这样说,对于抚摸党,对于偶尔打一个孔的玩家,这硅胶套相当有用处。

网友:
有点意思万物皆可套

网友:
我看有的人还在电池底壳打孔散热,这个加套不是更加不利于散热吗? 想保护电池不如四个角粘上那种防撞的护角。

网友:
鸡脖用没有啊

网友:
贴膜不可以吗?

网友C:
我搜到咸鱼有牧田的 四五十块一个

网友:
又不是摔不得碰不得,浪费钱

网友:
小刮小蹭可以保护一下,重摔估计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搜到咸鱼有牧田的 四五十块一个

如果这硅胶套10元一个我应该会买几个保护电池,特别是电池多的人,平常放置电池避免相互摩擦碰撞还是有很大用处的。

网友:
电动工具都爱惜到这个程度了?

网友:
用纸靠在电池上画出样子,增加点缝合口。然后用不穿的牛仔裤布料画好,缝一个就是了。耐用几乎不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