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伟可调电源维修后续,花了77-91个小时终于修好了,谢谢各位师傅

楼主(2022-12-30):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3385-1-1.html
经过各位师傅,大神指点维修思路,花了77-91个小时终于修好了,奇怪的就是再路测试稳压二极管并没有损坏,拆下来测量还有导通值0.09压降,一共损坏3个15v稳压二极管,稳压二极管损坏后直接击穿ne555也是损坏3个,还有两个10k电阻,阻值偏大,还有两个10k电位器,现在已经好了,在此,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天啊,这电源多少钱值得修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啊,这电源多少钱值得修吗- -

240不包好坏,包邮来的

网友:
你真有钻研精神,成本一千多了

网友:
在路测不准,特别是测阻值,最好都是把可疑的元器件拆下来测量

网友:
稳压二极管需要达到击穿电压,才能准确测试,不是一般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可以测试的。

网友:
240好像能买正常用的了 就是外观不9新

网友B:
这个电源分量在那里不是一般电源可比的,况且包邮还是值得的。多路电源线性的这个价一般买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分量在那里不是一般电源可比的,况且包邮还是值得的。多路电源线性的这个价一般买不到吧。 ...

是的,固伟做工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