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找寻臭氧O3的踪迹,永不担心消毒剂脱销!鹤立羊(阳)群outstanding underdog

楼主(2022-12-30):
对手绘图的解释:
1)当病毒不在特定宿主体内时(侵入体内才可视为生物),直接就是一堆死的非生物的大分子!C2H5OH酒精(EtOH)只能溶解含有脂质包膜的病毒!酒精对其遗传物质DNA/RNA和蛋白质Protein核衣(和多糖)几乎没有任何物理或者化学效果。因此由于不存在脂质包膜,例如乙肝病毒等大多数消化道的病毒因为不会溶解于C2H5OH所以仍然可以欺骗免疫系统。而表兄弟的非典SARS和新冠CoViD-19因为都是脂质包膜(肺炎)病毒,作者的推论1,用100%的C2H5OH比75%对它们应该效果更好,且大海捞针翻出来一张灭活率证明图。作者的推论2,用洗锅浓度的纯碱Na2CO3也应该可以杀灭新冠病毒,因为水解显碱性的Na2CO3洗油污脂肪(植物油,脂肪和磷脂都是甘油3酸的酯)的效果好(氢氧根OH-利于让平衡向皂化反应方向移动)。
杀菌和消毒不能混为一谈,细菌是毫无疑问的微生物,比病毒个头大且复杂得多。浓度75%只是针对杀菌细菌细菌而言最好,因为该浓度有最合适的吸水性不会造成钝化效果。且某些细菌是耐酒精的,例如醋酸杆菌,正是它的作用,我们才能闻到陈年窖酒的微量CH3COOC2H5乙酸乙酯(AcOEt)特有的香味。

2)莫奢求不伤一兵一民而赢得战争。人体大约有10^14个细胞,免疫系统是人体的卫士,杀死大量错乱细胞同时也会弄死少量正常细胞(细胞本身也有一套凋亡程序实现正常死亡和自杀,否则每个人长大都是个圆球。受精卵甚至最初4个细胞原本是永生和万能的,只是慢慢地分化而雪藏了这把钥匙,且生物学的永生不代表刀枪不入的物理学的不死),例如每个人身体里无时无刻都在产生的癌细胞(DNA或RNA每1秒成千上万次的复制就像拉链多次可能滑牙错牙)。
用酒精灭活新冠病毒和吃退烧药都是辅助免疫系统去打赢这场战争,相当于提供更好的后勤,而非直接补兵参战。一个粗浅的分析,吃药需要经过消化道再借助血液循环到达肺部和上呼吸道,经过10万8千里的远程奔援,试问病灶实得几多?要不要大打折扣???而且病毒性的病症几乎不存在特效药(只能靠自己的免疫系统硬扛),这也是数千年来,医生对病毒性感冒和细菌性感冒区别用药的原因(倘若前者有特效药,何以人类诞生就被感冒折磨并将继续折磨呢?)。
而使用臭氧O3气体可以直接作用于(呼吸道的)靶细胞和病原体,相当于立竿见影的就地增兵,缺点是这种类似于弓箭手的援兵对敌我是无差别杀灭的(管你病毒中哪一壳层的有机物都被氧化成CO2和H2O)。(任何)能产生原子氧[O]的强氧化剂控制好剂量都可以消毒杀菌(非氧化剂杀菌消毒各自原理不同,例如甲醛HCHO,它主要是通过醛基/羰基氧缩水剩下的亚甲基-CH2-交联将蛋白质折叠变性)!首选肯定是无刺激的O3和H2O2,因为产物O2和H2O无毒无害(咬文嚼字的话,指的是广义上:因为吸入浓度50%的氧气都能要人命!再次强调剂量浓度范围得合理,俗话讲,饭吃多了也会撑死人)。例如,深伤口最好就是用3%的H2O2冲洗以杀灭破伤风杆菌(它是厌氧细菌)。
3)找寻身边的鱼腥味臭氧发生器:能1kV以上高压放电的设备都会产生臭氧,UVc频率以上/200nm波长以下的紫外线也可以撕裂氧分子而产生原子氧[O]和臭氧O3(这也是UVc,UVd和光刻机所用的Extreme UV甚至X射线越来越只能真空使用的原因之一)。当然在高能电场和高能紫外线作用下空气中的氧气也会和氮气反应产生NxOy。例如,玩(音乐)特斯拉线圈和氙气灯的明显能感到高浓度臭氧。细节上,因为O3的分子量是48,是29的约1.7倍,明显比空气重,所以为了实现最佳效果,将臭氧发生器置于高处更好。
4)抛开剂量谈毒性和抛开概率谈安全就是耍流氓!尽信书不如无书!Do not be a copycat不可邯郸学步,若不追根溯源,只能拾人牙慧!要培养自己的分析判断力,不轻信所谓专家权威(包括“砖家”的这句话,貌似陷入了“说谎者悖论”-_=)。
上述不区分具体情况一股脑儿75%酒精的教条主义思想就是一例。
再例之1,很多书上都提到做实验浓硫酸H2SO4滴到身上需要先用干毛巾或者纱布擦干净,再用流水冲洗皮肤,其可能理由是浓硫酸遇水会大量放热造成烫伤。如果你真死记硬背,那么你在皮肤上用毛巾一搓,要么皮肤脱离,要么毛巾与皮肤碳化粘连,感染加剧。远不如直接1桶冷水泼到身上,虽然的确放热,但是整桶水温只上升了0.1℃,会造成烫伤吗?
再例之2,很多电气接插件喜欢套PVC胶管,绝大多数情况来说是画蛇添足的做法。在我拆过的多数产品中,套有PVC胶管的端子由于捂住了潮气无法散去,生锈起绿严重,甚至一碰就断,导电性变差。反而是裸露的端子虽然表面因氧化更黯淡无光泽,但是其电气核心接触部位却保持良好。因此只要爬电距离足够,完全没有必要。同理,长期收纳的电器,其机械开关置于接通状态存放时触点不会起绿,放置数年也不会接触不良(缺点就是插电再启用瞬间得注意安全)。

题外话Verbiage:因为发帖子对于我这种不擅长表达的人太麻烦,阐明清楚又必须要长篇累牍的写到细节和出发点考量。作为一个只能憋出点些微火星的普通人“星火真我Undone Shingo未竞真吾”,此后将长期只动笔,不动手,原因如下:
住的是宿舍,全国疫情全面放开,被宿管趁我上班期间以查安全隐患的名义翻了3个柜子和1个衣橱(我的行李箱不确定被翻没有)。因为他们拿捏我的爱好,有很多电路板和零件(包含我认为没达到百艺在身而搁浅的烂尾品),即便我持有电工证,且几乎每次出门都是把总空气开关断开(因为是类似廉租房,没有购置冰箱),我问他们谁家的电视机不是电路板构成的?有任何一家出门时会主动断水断电?不通电怎么着火?但是仍然不能说服他们。刚好我弟房租到期+感染了新冠来我这里,一下高铁2人拉着行李箱直奔医院(现在药物紧张,总共开了3颗布洛芬。我用臭氧/负离子吹风机的放电针处正对着口鼻吹了几次,测抗原证明多坚持了1天我才感染。把我弟也拉住吹了2次,但他比较抗拒)。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把东西都装箱搬朋友家了,搬后发现箱柜空置率达90%,真的是比家徒四壁还名副其实的空空如也。

最后,只动笔,不动手,开始了。留一枚简单粗暴的彩蛋给玩特斯拉线圈和从事MHz级感应加热的业余参考:可通过两颗470Ω电阻将两个栅极推挽上拉至12V,串联谐振,ZVS关断,La1&La2起到升压作用。

网友A:
看了半天,发现最后也就多坚持了1天才感染,然而并没有卵用。

网友:
大家都以为自己会是最幸运的那个,这个信念很快就被现实给破灭

网友B:
竟然看完了,分析到位,但实践可能又是一种。
现在砖家满天飞,无症状,辉瑞特效药各种的满天飞,恨不能拿板砖砸丫的嘴,让他们胡说。

网友C:
既然躲不掉,就无须再躲。
反正大家都是拼身体,什么药不药的,无所谓了。
俗话说,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躲不掉,就无须再躲。
反正大家都是拼身体,什么药不药的,无所谓了。
俗话说,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 ...

拼身体是不假,高个子顶着还真不是,朋友平常壮如牛,阳了浑身疼的嗷嗷叫,再说一波没事二波三波谁知道呢。再者谁家还没个老人,那可都是软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看完了,分析到位,但实践可能又是一种。
现在砖家满天飞,无症状,辉瑞特效药各种的满天飞,恨不能拿 ...

用屎塞他们的嘴

网友:
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最可怕,防不胜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看完了,分析到位,但实践可能又是一种。
现在砖家满天飞,无症状,辉瑞特效药各种的满天飞,恨不能拿 ...

上海辉瑞高管都挂了,生前还推辉瑞特效药

网友D:
臭氧消毒肯定是不错的,但同样还是那句话,离开浓度谈效果都是耍流氓。我有个臭氧发生器,但那点O3发生量对于100多平方的房间来说,消毒的效果估计也不大了。

网友E:
昨天基本上由阳转阴,拆饮水机里面的消毒臭氧盒,挨个房间消毒一个小时,味道真大,感觉能把奥密克戎全消灭。

网友:
准备搞一个,以备二波以后的数波袭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发现最后也就多坚持了1天才感染,然而并没有卵用。

单间宿舍,和我弟共1个枕头呢。1天已经不能多奢望了,主要在于负离子吹风机的臭氧量太低,只能感受到低浓度的清新和滑腻感。以前玩这种音乐特斯拉线圈(频率太高,毫无音质可言),可以闻到高浓度的O3鱼腥臭味,5~10分钟的臭氧浓度,我就要开一下窗户散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臭氧消毒肯定是不错的,但同样还是那句话,离开浓度谈效果都是耍流氓。我有个臭氧发生器,但那点O3发生量对 ...

无孔不入的气体消毒,肯定比液体或固体粉末喷雾要好(液体和固体的密度约气体的1000倍,很容易就沉降到地面了)。没有O3浓度检测仪器时,只要能感觉到鱼腥味而不是清新味,这个浓度肯定是够够的了,可以多挪几次地方杀一杀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基本上由阳转阴,拆饮水机里面的消毒臭氧盒,挨个房间消毒一个小时,味道真大,感觉能把奥密克戎全消灭 ...

据你描述这个浓度(类似于我之前闻过的特斯拉线圈和长弧氙灯的O3浓度),绝对够够的了,甚至已超标
但是别担心,能产生原子氧[O]的物质基本上都分解很快~
而且再者,学以致用的题外话分析一波,从化学热力学上来说,2O3=3O2,该反应无论任何温度,永远都可以正向进行:
根据ΔG=ΔH-T*ΔS,因为热力学温标T不可能为负数,该反应(是放热的)ΔH恒为负数,该反应(是熵增的)ΔS恒为正数,所以在任何温度下的吉布斯自由能变化量ΔG都是负数<0(由于O3是[绝无仅有的单质]极性分子,所以当O3已经变成液态时,O2还是气态,因此该气液区间时ΔG<0依然成立)。意味着O3在任何温度下都能分解为O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看完了,分析到位,但实践可能又是一种。
现在砖家满天飞,无症状,辉瑞特效药各种的满天飞,恨不能拿 ...

盲从太严重,然后物资紧张,导致本来不慌的人也得跟着屯东西。。。
卖东西的一炒作,人们就感觉这病有几百上千种特效药~

楼主:
多谢坛友认可,希望大家可以借此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网友:
O3还是小容积消毒东西比较好,人还是算了

网友:
咱没有那么多高深的理论,只懂得太阳是消毒的,乘着它出来玩,把全家大大小小的被褥、衣物全扔到楼上暴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