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打理维修古董89年阿尔派7243J车载卡带机

楼主(2022-12-31):
打黑机一台 到手简单通电 能开机 按键均无反应 收音磁带均无声 磁带故障 太脏乱 直接拆机清理
此机应该是一个套机 因为是日頻机 所以国内没有 在网络和二手平台没有找到同款 在国外网站找到了图片 原配一个不知道是频谱还是独立功放的东西 长这样

这个是我收回来的单机子

可以看到黑色套管被剪断了插头 里面有两路低电平音频输出 一根信号线 猜测缺失的套机可能是独立功放 并且主机有散热片里面有两片单声道功放片 剩下几根黑色细线是焊接出来的喇叭线

内部满满登登

电位器音调小板 电位器铜箔被认为割断过

卡带音效板和FM收音板

卡带皮带电机 上面有日期 应该1989年

功放板

背面

负极烧断飞过线

插头焊出的线

两个功放块

分解之后单独清洁

有点事 一会更

回来了继续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两根面板高低音调节线被剪断了

音频输出线

卡带音频处理小板

AM小板

FM小板

MB3731功放块参数

电位器这两处被切断 补起来

微动和背景灯全部换新

音调线焊接起来

卡带机心拆散清洁

这是一个磁头四路切换开关

其他

干簧管有点意思

自动翻带的棕色齿轮是打坏了的 应该是因为电磁铁卡住不动了 他们是联动的 电磁铁用电钻将中间孔洞扩了一扩 移动自如了 齿轮用AB胶补了下 结果上机就打坏了 我也没有别的设备 只好舍弃自动翻带功能了 一面放完要手动退带翻过来再放进去

洗干净了

齿轮补好了 上机就坏了 哈哈

卡带装起来了

更换按键灯珠

断了的铜箔接起来

卡带无声 拆下卡带音效板

两个功放片都是坏的

飞线测量

杜比小板有问题不通电 修复

组装

带仓门短了 AB胶修复

配个旋钮装起来

试机效果

全文完

楼主:
对了 功放块配不到... 淘宝拼多多咸鱼都没有  太老了 直接拆掉了 现在用的原机两路音频输出 当哑巴机用了

网友A:
楼主好手艺,帮顶一下

网友B:
老物件了,不错

网友C:
以前的老车机的收音部分做的很考究,当年能弄个这个听收音机真的好,外接个天线,很远的电台都能收到。现在收音机基本上没人用了

网友D:
自动翻面的磁带机,当年的高端货

网友E:
很有年代敢的老物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手艺,帮顶一下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物件了,不错

稀有 搞起来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老车机的收音部分做的很考究,当年能弄个这个听收音机真的好,外接个天线,很远的电台都能收到。现在 ...

的确 分立元件 收音很好的 现在一个集成芯片 感觉都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啊~谢分享, 学习了7

又活捉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动翻面的磁带机,当年的高端货

这是我最老的阿尔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有年代敢的老物件。

我喜欢老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东西可以收藏了。。。

可惜齿轮配不到了 找人定做太贵了

网友H:
看出了历史的沧桑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出了历史的沧桑

哈哈 时间在摧残一切东西

网友I:
楼主又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功放IC应该有其他类似的型号替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又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功放IC应该有其他类似的型号替换的吧!

如果脚位一致最省事 需要改动外围会麻烦点 如果脚位不一致就需要各种飞线 懒得改了 外接功放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