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免费的摄像头云存储吗

楼主(2022-12-31):
家里楼梯口想装一个摄像头,因为担心小偷连摄像头一起偷了,对录制的视频需要云存储。不知道哪位老兄有什么建议.

网友:
来个小偷偷了你的摄像头又能怎样呢?应该不会立~案的

网友:
自己弄个NAS

网友:
存储免费了
那就上传下载收费吧

网友A:
一般路由器上插个u盘就能当云存储用,找个支持本地网络盘的摄像头。

网友:
你可以搞台电脑,写个程序自动上传百毒云

网友B:
免费的有但是是临时试用的,本地有但是是临时试用的,本地自己搞个存储卡是最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路由器上插个u盘就能当云存储用,找个支持本地网络盘的摄像头。

路由器和WIFI摄像头怎么连接呢?

网友:
  装的牢固一点   小偷没有那么闲的

  小米 新款  装个卡  有人移动  会直接传手机上  ……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由器和WIFI摄像头怎么连接呢?

WIFI摄像头app可以选存储地的,直接选路由器上的网络盘。我用的zte摄像头就支持

网友:
硬盘录像机不可以用吗?

网友C:
摄像头有密码的,就算他偷走不知道密码也不能用

网友:
你好好找找,我也想用

网友:
当初我和你一样的顾虑,所以小米摄像头买了支持NAS存储的,不想花钱用小米的云存储,然后小猫盘就负责NAS存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有密码的,就算他偷走不知道密码也不能用

你以为小偷偷摄像头是回家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免费的有但是是临时试用的,本地有但是是临时试用的,本地自己搞个存储卡是最简单的 ...

求指点

网友:
有小蚁摄像头和小米R1D路由器配合就行了,插上存储卡,设置视频自动传路由器的硬盘里。

网友:
我家用的是萤石的摄像头,配套买的海康的NAS就可以本地存储了,一套下来700左右。

网友:
给个思路
有个 邮箱报警功能

反正邮箱的空间不要钱

网友:
弄个配套的NAS或NVR吧
云的存储基本全是收费的,收年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