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求助 SM2258XT电脑也识别不出来 量产工具也扫不出来

楼主(2022-12-31):
手里有一块杂牌硬盘 主控是SM2258XT 存储颗粒是闪迪SDUNCIAMA-064GCE(bics4) 前两天使用过程中突然读不到硬盘了 插电硬盘灯会亮 不知道哪个是rom口 挨个短接送电时灯不亮还是读不出来 量产工具也扫不出来 大家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估计是BBQ了

网友:
图都上一张,叫人家怎么帮你呢?

网友A:
红框应该就是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框应该就是ROM

我短接它了 送电后硬盘上的红灯直接不亮了 电脑还是读不出来

网友:
确保短接良好(我是用一小段网线两头去皮),接入硬盘盒再插入usb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