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定时插座 IIIWoods 59203

楼主(2022-12-31):
N年前买的一款定时插座,虽然标的是110v的,但是220v也能用,用了有十几年了吧,最近不好用了,插一会就不显示数字了,功能也没有了,拆开来看看。

正面

背面

可以看到是这个电池漏液了,这是一个1.2v的充电电池

拼多多买了一个大号的换上

但是发现继电器通电一下就断开,有没有大佬给分析一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棕色大电容啊

网友:
把黑色继电器换了试试。

网友:
阻容降压的话吧CBB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出土文物啊

网友:
换棕色大电容

网友:
为了充电 瓶车,怕过充,曾经买过两个品益的定时开关,现在扔在那儿吃灰中。

网友:
继电器线圈供电不稳定造成的 楼上他们说的换电容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换降压阻容和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棕色大电容啊

好的,手头没有料板,等我拆到电容后试试看

网友:
原来国外也用科德方案,换下阻容元器件,镍氢纽扣电池用电解电容替代。

网友:
这个电容,换一个试试

网友:
铭牌上写的两个功率是什么意思

网友:
继电器的问题好检查啊

网友:
那个电池该换一换。可能是电池开始时充电,拉低电位,充满时电位过高了。

网友:
那个电容多大的啊

网友:
阻容降压,看来大家都知道是电容的锅

网友:
居然还有数字显示

网友:
供电不足+换电池=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这分离元件真的更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