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电饭煲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2-12-31):
上电无反应,拆出测保险钢磁开关电源正常,按键板无5v电,测排线正常,测主板各电阻,发现主板排线附近一颗电阻阻值异常26兆欧,查电阻应为990欧,用103可调代替,修复。

网友:
维修讲技术还要讲工艺,我看到有些人电路板剁的稀巴烂,接头随意就接,不是漏电就是二次故障,隐患多多

网友:
没有合适的电阻,用可调代替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A:
可调的可靠性没有一般电阻高

网友B:
原电阻不足1千欧,你用10千欧代替,这也能修好?

网友:
路过学点知识,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电阻不足1千欧,你用10千欧代替,这也能修好?

可调103,调到900欧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的可靠性没有一般电阻高

手头没有合适的,只能用可调代替了。

网友:
可调的不稳定

网友:
用可调代替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C:
这个看上去不像日本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上去不像日本货啊

都是国产了

网友:
没有外观图片,差评!

网友:
我家九阳的3年前也坏过电阻,找了2个电阻并联用到现在

网友:
我来看看松下做工还不错

网友:
松下的低端货。

网友:
朋友拿来一台松下电饭煲AC072,电磁加热那种,显示U10错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网上有说是上盖里的温控电阻故障,可是它根本没这个部件.哪位坛友了解这方面资料,不吝赐教

网友:
松下不错,质量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