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怕有进水,拆三菱汽车遥控钥匙

楼主(2022-12-31):
车钥匙被误放洗衣机里洗了一个小时,怕进水损坏,拆开看下。

楼主:
三菱质量还行,十一年了,除了2个电瓶外没有换过啥地方,把4s熬倒闭了。

网友A:
居然没进水?

网友:
三菱的主机很好,只要没泡过可以用到报废

网友:
貌似应对生活用水应该没问题

网友:
看来密封的不错

网友:
好几个芯片

网友:
钥匙密封不 错,质量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菱质量还行,十一年了,除了2个电瓶外没有换过啥地方,把4s熬倒闭了。

三菱的质量不错,就是技术比较老做工比较糙。

楼主:
十多年了,悬挂,转动的橡胶件还都是完好的,这一点还没有偷工减料,可能是早批次的,进口件比例比较高,线束上面标签显示不是国内生产。

网友:
当年的价格快买现在两辆了!

网友:
日系的车,故障率确实低,不爱出故障!

网友:
这小板,简单粗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没进水?

设计时候考虑到了,用单独的腔体和整块硅胶垫把电路密封起来了,一点水都没有进去。 就是第一张照片右上角那个发动机防盗芯片不知为啥独立放着,感觉很容易拆丢。

网友:
把4s熬倒闭了

网友:
不错,密封不错。把4s熬倒闭了

网友:
确实车规级的东西质量要比一般东西好

网友:
密封做得不错,没有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