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淘来的服务器4056暴力风扇配个驱动控制板

楼主(2022-12-31):
在网上淘了几个服务器的4056暴力风扇,一直放着没怎么玩,最近隔离在家闲着就弄出来搞个驱动器玩玩。有两种驱动方式 调节驱动电压从 5V到 12V,或者通过PWM控制,根据参数。
1、使用12V供电,5V PWM波控制转速。
2、通过单片机输入捕获读取两个风扇转速。
3、预留一个LED补光灯的位置,也用PWM控制,做3挡亮度。
4、12V选用type c接口,选的快充触发芯片是CH224,只支持PD2.0 不支持QC,大意了。。不过够用了。
5、使用1.3寸 蓝色OLED屏幕显示信息
6、INA226读取输入电压电流,计算整个风扇功率。
7、4个按钮:1开关风扇、2加速、3减速、4LED循环换挡。

淘的是这个样子的风扇

原理图

PCB仿真图

jlc打板焊接回来,调试过程忘记拍了。原想做个3D打印外壳,有点费劲,就直接用热熔胶粘上了。

组装成品图

上视图

左视图

正视图

右视图

上电开机

触发12V电压,风扇不动,屏幕和单片机功耗45mA

开机,占空比40%,前风扇转速4338rpm,后风扇5193rpm。开机计时器可记录99:59 共100分钟长度

占空比100%,前风扇转速18krpm,后风扇15.6krpm。

风扇不转时,等待  20秒,开启屏保 。图片缓慢滚动反色

写在最后:
这个风扇最大功率 19W左右,前风扇最高18krpm,后风扇16krpm。噪声跟吹风机一样,很大,非常吵人。。pwm低于10%后风扇就不转了。其他没什么可吐槽的。

第二版更新: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8720-1-1.html

网友:
这是玩的智能风扇啊

网友:
楼主做控制的技术比这风扇好,这风扇用在什么地方啊?是我就直接买PWM模块了。

网友A:
啥单片机,啥型号,屏幕啥型号,咋点亮的老哥

网友:
做的真漂亮,会画板的都是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单片机,啥型号,屏幕啥型号,咋点亮的老哥

stm32f030c8  好久之前淘宝一家做活动3.4 一片买的 。。屏幕就是ssd1306 12864的 中景园那种。淘宝很多卖的

网友:
漂亮,动手能力太强!

网友:
为了几个风扇制作了个控制板,牛!!!

网友B:
这么一整,档次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一整,档次上去了。

从小破扇升级成高档次得小破扇

网友C:
用来吹啥东东用
本来想4056不是锂电池充电IC嘛,怎么还能风扇

网友D:
控制板配一个风机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来吹啥东东用
本来想4056不是锂电池充电IC嘛,怎么还能风扇

铁板烧焊完东西吹着玩。。。。4056是尺寸,40*40*56mm,淘宝很多。

4056只是个代词,就跟ABC一样,我说的是选择题的三个选项,你以为要唱ABC那首歌,他看了看ABC kids的童装,她听的是某卫生用品的品牌ADC,然后给了你一巴掌。。。。。so,我问你选的什么她揍你,他问你是不是不肯花钱她揍你,你想我就想高歌一曲为什么揍我她回头说了句,三个流氓

网友:
白菜硬是被你搞成了牛肉,只能说你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板配一个风机系列

可以控制多个啊。每个风扇需要1个timer输出2路pwm,一个timer 两个输入捕获转速。就是基础定时器2个就能驱动一个风扇。。换个大封装的调用多个定时器,调用10个定时器就能控制5个风扇。。。看实际需求。5个能当吹风机了,那噪声赶上吸尘器了

网友:
这种服务器风扇的功率和噪音成正比。

网友:
服务器风扇像拖拉机

网友:
OLED的屏,还以为是LCD屏,难怪显示好清楚

网友:
楼主技术大神啊!我也买了一个这种风扇,但是不知道能用来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