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总是看见大家玩T12,我还是玩下老黄花吧,换个硅胶线。

楼主(2022-12-31):
看见大家总是玩烙铁,我的烙铁也买来十多年了,自带的线硬邦邦不好用,趁着有红包买了两米硅胶线,赶紧换上。
拆下来的旧线,还有个不知道什么作用的鳄鱼夹。

换好新线的烙铁,骚红骚红的,配上公奶牛的插头,软乎乎de线材手感是真不错。

十多年了,透明外壳还是那么晶莹剔透。60w的功率能满足日常使用了。

一生到底的刀头,原配的尖头真不好用,实在用不习惯。还买了一根备用烙铁芯,都不知道收到哪个角落啦。

感谢观看!

网友A:
还在使用几元的烙铁划过

网友B:
那个鳄鱼夹是接地的地线,防止感应电击穿IC的。

网友C:
接个地线保险一点

网友D:
“还有个不知道什么作用的鳄鱼夹”----不去看说明书,没有用电常识,也去不搜。。。这样看来不太适合玩电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不知道什么作用的鳄鱼夹”----不去看说明书,没有用电常识,也去不搜。。。这样看来不太适合玩电子 ...

都是在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没有谁是天生就知道,多点鼓励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在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没有谁是天生就知道,多点鼓励吧兄弟。

“没有谁是天生就知道”是这个理,但涉及用电安全是不能鼓励的!话难听些,如能知耻而后勇也算是进步。

网友:
老黄花60W足够平时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在使用几元的烙铁划过

可以调温还是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鳄鱼夹是接地的地线,防止感应电击穿IC的。

那过几天在撸红包重新买根三芯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个地线保险一点

好的,回头弄个三芯的接个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不知道什么作用的鳄鱼夹”----不去看说明书,没有用电常识,也去不搜。。。这样看来不太适合玩电子 ...

学习啦!这个烙铁就只有一个吸塑包装,没有说明书,确实也没去搜过。平常主要是焊线为主,我看是直接连到烙铁外壳的。想着应该是和静电相关的。看来要弄个三芯的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在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没有谁是天生就知道,多点鼓励吧兄弟。

忠言逆耳,确实也是这么久没去关注过这个夹子的作用。

网友:
10年的时候买过黄花外热式,因为我在乡下不怕假货,后来也买了907,外壳不可靠。现在用一体式的t12,外出干活接20v工具电池

网友:
在家用焊台,出门用这个烙铁还不错

网友:
看烙铁头烧蚀的情况,也就是个练手。

网友:
弄个接地线接上

网友:
正牌黄花烙铁除了技术旧,质量还是不错。

网友:
习惯用T12了,DIY的这批已经用了10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