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2en到75%报错找不到坏块表如何解决?

楼主(2022-12-31):
正常设置 颗粒是原生颗粒 不是自己焊接的

no bad block numbers for each CH and CE
有一个颗粒有问题 我手动设置降容量开(手动选择ch和ce),跑一会就报这个错误,是何原因?

网友:
75%问题的继续降容量试试,我的500多的降到380才能开过。另一个你ch或ce应该是选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