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帽子上的小风扇电机,没有料到小电机质量还可以。

楼主(2022-12-31):
那种太阳帽上面有个太阳能电池板,加这个小风扇的。

电机也 不大

拆了下来,

接口处铁皮冲压的。

从这里撬开,撬不动。
还是将冲压的部分用钳子掰开才拆开
底盖还挺厚,目测1MM是有的。

转子,外壳厚度也不错,0.5mm 是有的

盖子,

这铜线很细,铜线像是手工绕的,不整齐

里面磁铁

拆出来看,是软性材料,还就一根。
和以前拆过的小电机不一样。

电机壳子竟然还是双层的,内层薄,外层厚,防磁?

一段铁轴套

一端铜轴套。

总的来说比 以前拆的玩具里面的电机质量要好不少。

网友:
正规厂家产品

网友:
上个世纪很流行哈哈

网友:
这个和随身听上的马达一样

网友:
都是些玩具,也就那样吧

网友:
太阳能供电的帽子

网友:
跟DVD主轴 加载电机一个系列

网友:
曾经国产磁带上,一大批用这种电机...........那耗电杠杠的

网友:
后期好多vcd都是这种电机~

网友:
指针表的×1档即可让它欢快地转动起来!

网友:
随身听马达,电刷容易磨损

网友:
这是早年复读机,随身听磁带机用的小电机,质量还凑合。

网友:
做工还不错,看着像复读机里的马达

网友:
廉价小风扇的R300C电机。

网友:
金灿灿的铜啊,喜欢

网友:
零几年我35元买过太阳能电池加小电机套装,电机和楼主同款,电刷摩擦力很小,灵敏度很高,单节5号干电池能转动。

网友:
没有看到换向器的接触片,上次拆的就是那个坏了

网友:
这小电机质量还可以呀。

网友:
看着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和录音机电机外观一样,就是不带稳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