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机顶盒的游戏系统怎么搞?

楼主(2022-12-31):
在海鲜市场买了一个机顶盒,是九联的UNT413A的移动魔百盒,南传版的,没有买游戏优盘,想着拿回来自己整吧,没玩过,怎么试都没启动起来
这个盒子没有TF插槽,只能插优盘,我下载了LAKKA,Sx05RE_v1.65_月光宝盒4S+_8G_20171003,EMUELEC 3.3 4G,写入到优盘里,插到机顶盒上去启动,但是都启动不起来,卡在鸿蒙开机画面了,我找了其它S905L的DTB文件替换进去也启动不了,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怎么搞,谢谢

网友:
用不用捅reset插

楼主:
这个已经root安装了启动器的,应该是插上优盘,然后运行启动器,就可以自动重启进入游戏系统的

网友A:
去贴吧看看,好像有个文件要替换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贴吧看看,好像有个文件要替换才行

DTB文件我都换好几个了,还是不行

网友B:
何必纠结这个游戏系统,直接在机顶盒里装一个游戏机模拟器APP,照样能玩游戏。

网友:
用4.5或4.6试试,我这两个就可以直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必纠结这个游戏系统,直接在机顶盒里装一个游戏机模拟器APP,照样能玩游戏。 ...

以前用过小鸡模拟器,但是每个游戏都得重新设置手柄映射,挺麻烦的

网友C:
楼上说得对要下4.5或以上得版本,再把dtb改成905x2-2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得对要下4.5或以上得版本,再把dtb改成905x2-2g的

他们都有SD卡插槽,我这个机顶盒没有,只有优盘插口

网友:
下对版本就行,u盘和内存卡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