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接触调压器

楼主(2022-12-31):
调压器容量0.5KVA,输出最大功率2A,使用中发现有两个点接触不是很好,

可能长时间过功率使用触点有烧蚀情况,今天拆开看看什么情况。

1,调压面板:0~250V无极调压。

2,输入输出接线端。

3,底部样子。

4,内部样子。

5,线圈侧面。

6,有个小凹坑 ,导致接触不好。

7,打磨了一下,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这样。

8,上海力达生产的,几十年的老品牌。

装好试了一下,原来接触不好的点有所改善,估计用不长。

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

感谢观看!

网友A:
这是什么东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东西用的

用在对电压不同需求的设备上

网友:
也叫自耦式变压器吧,上学时见到过

网友B:
会不会是匝间短路导致局部过热,最后触点烧短路。以前听说有一种调节铁芯耦合率,也可以调整交流电压输出,缺点调节范围小。

网友:
以前的老古董?

网友:
自耦变压器,关键是滑动触点,它是特制的

网友:
哇,好久没接触自耦变压器了,以前经常接触

网友:
我第一次用这种调压器是三十年前,最后一次用也是三十年前。

网友:
打磨以后,降电流使用,应该还可以用很久的。

网友:
老货调压器,用料实 在

网友:
输出端加一变压器,电压随意调。

网友:
自耦变压器质量不错

网友:
现在很多稳压器也是这种自耦变压器通过电机旋转调压……

网友C:
这东西好,拆了卖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好,拆了卖铜

活抓一个拆铜佬,看抓2贴了…师傅…嘻嘻

网友:
存在匝间短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匝间短路导致局部过热,最后触点烧短路。以前听说有一种调节铁芯耦合率,也可以调整交流电压输出, ...

有这个可能,漆包线外层抹有清漆看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好,拆了卖铜

没有多少铜。就外面一层

网友:
用料实在,但是有点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