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雷克萨斯RX270更换变速箱油

楼主(2022-12-31):
10万公里了,这一段跑起来能明显感受到变速箱换挡,有点闯档。该换变速箱油了。
这一代变速箱型号为爱信U760E六速,广泛用于雷克萨斯丰田的各个车型。由于没有油尺,换起来会麻烦一些。我看过大神的帖子是等温等量重力更换。我搜了一下,决定采用溢流管方式40-45度油温重力更换。
1.拆放油螺丝,记住放了多少出来,我放了大约1升。
2.再拆里面的溢流管,放出剩下的油。
3.由于油底壳有一个螺丝被元宝梁螺丝挡住了,需要拆变速箱机脚垫。拆左前轮,拆变速箱机脚垫上面的螺丝。变速箱需要顶住。
4.同时可以拆变速箱侧边挡板,后面是加油螺丝。
5.变速箱顶起来一点之后,可以拆掉油底壳。
6.清理油底壳,油底壳有两个磁铁。有一点油泥。更换变速箱滤网。
7.打胶安装油底壳,原来的垫片是铁的,没更换。安装溢流管,不装放油螺丝。安装回变速箱脚垫螺丝。
8.加油。加到油从溢流管溢出之后,拧上放油螺丝。
9.继续加油,把第一步放出来的油量再加100毫升,大约1.1升加进去。
10.点火启动,各个档位停留2秒,然后回到P档。
11.等待变速箱油温升到40-45度。我是买的蓝牙盒子,用的 Car Scanner这个app,可以读取变速箱油温(如图,ATF就是)
12.油温达到之后,拧开放油螺丝,如果有溢流,等到溢流没了或者滴答就拧上。如果没有溢流,继续加油加到溢流。注意不要熄火。
13.拧上放油螺丝,装好轮胎。换油完毕。

正规要求是连接诊断仪,进入换油程序,等油温上来之后仪表盘D档符号会亮。或者短接OBD口的两个头。我的app能测油温,就使用简易做法了。

最后价格:一丰变速箱油一桶4升148元  爱信变速箱滤芯119元 人工费140元。四百出头搞定。

回来的路上,基本感受不到换挡,涛声依旧了。
P.S.双十一换的港壳5w30,这几天刚换完油膜,噪音太低了。跑起来能听到风噪路躁,没有发动机噪音。明年换0w20

一汽丰田变速箱油4升148元

一汽丰田变速箱油4升148元

要选ATF油温这项

要选ATF油温这项

拆掉挡板,左边大螺丝是加油螺丝,右边脚垫螺丝

拆掉挡板,左边大螺丝是加油螺丝,右边脚垫螺丝

网友:
。该换变速箱油了

网友:
这个要专业培训才能办到吧

网友A:
看着有人工费,应该不是自己干了

网友B:
重力换油夏天比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有人工费,应该不是自己干了

我之前还真像自己干来着。但是天气太冷了。而且上架了才发现需要拆脚垫。幸好没自己换。
下次准备自己换,不拆油底壳。只换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力换油夏天比较好吧

油温上来都一样。不过夏天肯定是更容易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还真像自己干来着。但是天气太冷了。而且上架了才发现需要拆脚垫。幸好没自己换。
下次准备自己换 ...

是的,其实好多事情能花钱解决的就让专业的人去做吧,毕竟时间也很值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温上来都一样。不过夏天肯定是更容易一些。

机油原地热车就行,波箱油还是得跑一跑,夏天的温度不但对换油有利,塑料件卡扣什么的夏天拆卸不容易坏,冬天就不好说了

网友C:
循环机不行吗?

网友:
5w多公里的车,不知道该换什么油了,自己不会换,去修理部换吧。

网友D:
其实意义不大,自动变速箱终身免维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循环机不行吗?

循环机也行,但是也得拆油底壳清洗更换滤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意义不大,自动变速箱终身免维护的。

电瓶也是终身免维护的

网友E:
自己换省140元?

网友:
动手能力好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换省140元?

自己换就拆不了油底壳了

网友:
雷车不去4S搞么 不是号称原厂保6年 还可以加钱店保+4年

网友F:
这人工费还真不贵,自己搞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人工费还真不贵,自己搞太麻烦了

这个修理厂我去了十多年了.的确不贵.我也上手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