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小米无线充电宝青春版

楼主(2022-12-31):
1万带无线充 可惜自己弄的充电线有问题给主板冲坏了只进不出 无线充也用不了只能拆了 可惜了

接口

铭牌验明身份 正品小米

拆开 无线充线圈

主板 做工非常好还有屏蔽罩

主板后面 无线充的电容

使用无线充温度很高 黑色导热片用来散热也可能是隔热

外壳也贴有黑色片

电池胶粘的拆下来非常费劲 小心翼翼害怕给电芯撬漏了

拆下来了 主板正面 温度探测必须安排

背面

拆下屏蔽罩

做工没得说 可惜自己弄坏了和手机贴在一起就能充电体积也很小巧非常方便 哎可惜了
end

网友:
小米的东西做工都很好,比那些高价低质的所谓品牌货强太多了

网友A:
黑色片是磁屏蔽用的吧?
做工不错的说

网友B:
这个里面有铜线,拆了卖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片是磁屏蔽用的吧?
做工不错的说

这个不清楚 可能都有

网友:
无线充的主控是什么?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为什么会坏呢,是使用不当还是硬件瑕疵

网友:
紫米有一个型号是WPB01,外形和这个一样,但是颜色是墨绿色。

网友:
这线路板做工像手机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里面有铜线,拆了卖铜

铜含量很少没多少钱,网上我见过埋在地里水泵电机,需要几个人才能弄出,能卖不少纯铜。楼主充电宝电芯质量好,可惜驱动板故障,只能网上买无线充电免焊接充电宝,利用楼主电芯装上。

网友:
现在支持无线充电的手机不多吧

网友:
还带无线充电?

网友:
小米的东西做工

网友:
可惜了,买个主板换上吧

网友:
小米体系的产品,用料不错,设计大多比较垃圾。感觉就像是实习生堆料。细节处经常因为考虑不周,余量不足导致使用过程中损坏。

网友:
充电应该不快的吧

网友:
这种软包锂电芯,普遍都比较短命。

  还是以前18650锂电芯的充电宝寿命长。我2015年买的三颗SANYO三洋能源18650锂电芯的小米充电宝用到现在都7年半了。

网友:
充电宝用屏蔽罩第一次见,良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