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采用ZX8002D芯片的LED台灯充电电流

楼主(2022-12-31):
        前面买了个LED小台灯原装电池太小,改为4000mAh的电池后,才发现ZX8002芯片充电电流太小,标称4000mAh的电池充了13个多小时。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2738-1-1.html贴子。坛友moontree给出了芯片资料,看来在原芯片上想办法是不行了。今天有空,另想办法改造了下,结果还满意,下面给大家说说我的改造办法。
       找了下手里的材料,有几块以前买的4056充电模块,就考虑到用上它,但原芯片功能还要保存,什么MOS管自己不仅不会用,手里也没合适的,就想 到了用继电器的动静接点来控制电路的切换,完成充电模块和ZX8002D芯片的切换,这样充电照明互不干扰。
      小继电器用手里的TQ2-5,查了下资料,工作电压5V,接点容量为1A,计划充电电流1A,为了保证工作可靠,把两组接点并起来用。下面为TQ2-5的照片。

        开始前测试下小台灯工作时的电流,1档电流较小,约为30mA,2 档电流也不大,约为150mA,3档电流稍大,为390mA。可以看出,不论充电,还是亮灯,TQ2-5的参数都能满足需要。

把电池正极从灯板上焊下,接到继电器中间接点,继电器静接点接到灯板原电池正极位置,试验台灯工作正常。

         加电测试充电情况,电池电压4.07V,充电电流为0.94V,数据应该是正常的。

        改造完毕,电路板归位后上好螺丝,开始正式充电,发现出意外了,原想壳子是白色的,指示灯光应该可以透出来的,结果这个壳子透光度不好 ,充电时的红灯只透出一点,几乎看不到,只有在全黑的时候明显,充足后的蓝灯可能更透不出来。等找到合适的导光材料后再处理吧。充电改造就这样吧。

网友:
这个改动有些用心。壳子透光度不好 ,可以在壳子内部对于指示灯的位置,打磨一下。

网友:
动手能力挺强,当然工具也不错

网友A:
这个充电思路也不错,下次把我那个小台灯也搞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思路也不错,下次把我那个小台灯也搞搞

我这是笨人笨办法。

网友:
最近迷恋上了把microusb改成typec,....

网友B:
楼主的930F万用表咋就这么 熟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930F万用表咋就这么 熟悉呢

用了好 多年了,每次的照片都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