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百思不解的损坏

楼主(2022-12-31):
今天下午拆一个手持风扇,表面看18650电池好好的,

但测量发现电压为零。仔细一看,电池负极与弹簧连接处有锈蚀的痕迹。刮一下,小孔竟然穿透负极!

什么情况?!

网友:
锈蚀外壳,电池液泄露干枯,电池报废

网友:
电池可能是二手,小孔是电焊机点过的当时没用穿所以你能用。

网友:
外观再好也没有用啊。

网友:
翻新的电池

网友:
那个电池本来就不行,换吧

网友:
这类小电器用的18650电池基本上用的都是二手的拆机电池,有焊点,一拆过就很容易损伤外壳(负极)

网友:
点焊撕掉的,

网友:
拆机两手电池,撕掉点焊镍片把电池壳也搞破了

网友:
焊接太用力了

网友:
翻新电池,很正常

网友:
穿孔居然没漏液?

网友:
正常哪会有洞

网友:
拉下来的时候太用力就会这样

网友:
大概率是二手的二手电池,这种故障就难免了。

网友:
这没什么百思不得其姐的,想他妹就行了。

网友:
你们都在评论 我不评论都不好意思

网友:
这类小电器用的18650电池基本上用的都是二手的拆机电池,有焊点,我拆过一节,重量明显比质量好的轻。

网友:
电池已报废,换个新的吧。

网友:
拆机电池,电池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