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nando开源编程器上位机汉化版!修正Windows客户端显示问题!

楼主(2022-12-31):
如图,汉化成中文后感觉不一样!

数据库编辑界面把字号改了一下,原来的都看不清!

原版,这字号得用放大镜看!

关于界面加了亿点点作者信息!
解压密码:看图!

SHA256校验:2e16c2bad75fef9df24ff3ec7268b1551191bb63059e3414fa3323ba844732ab

下载地址:http://seil.ysepan.com/

nando开源编程器上位机 3.5.0汉化版: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7531-1-1.html

网友A:
不懂,这是flash编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这是flash编程吗

nand开源的编程器!咸鱼很多有售!
我这个是做的简单的!

网友B:
感谢分享!这个Nando好像出了4.0(咸鱼),楼主有制作资料不?

网友:
这个也需要编程呀,以后的维修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这个Nando好像出了4.0(咸鱼),楼主有制作资料不?

4.0什么的都是扯的,是他们自行写的版本号!要写的话都可以写到5.0的版本!
作者原版的才3.4.1 界面不一样!
是这样的界面,加了时间显示!

但是这个3.4.1必须配合3.4.1的固件!
这个固件在读取的时候有个小BUG,能力有限,没办法解决!
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现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4.0什么的都是扯的,是他们自行写的版本号!要写的话都可以写到5.0的版本!
作者原版的才3.4.1 界面不一 ...

应该是更新到3.43了。看下3.43会不会比3.41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更新到3.43了。看下3.43会不会比3.41更好些

新版更新了读取的算法,而且原作者最新的就只有3.4.1,还是21年更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版更新了读取的算法,而且原作者最新的就只有3.4.1,还是21年更新的。

我自己画了板,用的3.41固件及楼上的上位机,芯片是自动检测的,能读取芯片id,但读写擦除均失败,显示错误: "Programmer sent error: (104) Failed to read chip",楼主给指点下

网友:
这个是弄电视盒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画了板,用的3.41固件及楼上的上位机,芯片是自动检测的,能读取芯片id,但读写擦除均失败,显示错 ...

这个上位机不能使用3.4.1的固件,等我把新版的上位机发出来,这几天公司事多,都没上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画了板,用的3.41固件及楼上的上位机,芯片是自动检测的,能读取芯片id,但读写擦除均失败,显示错 ...

https://henxing.eu.org/%E5%85%B1 ... _PDF/NANDO3.4.2.zip

试试这个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henxing.eu.org/%E5%85%B1%E4%BA%AB/nand_%E7%BC%96%E7%A8%8B%E5%99%A8_PDF/NANDO3.4.2.zip

试 ...

晚点试一下,现在下不下来

网友(2023-02-17):
有没有win7-32位

网友C(2023-05-11):
所谓4.0是将主控改为了国产的GD32F103VCT6,主频从72Mhz提升到了108Mhz,因此速度提升了,然后代码修改了时钟频率,我没有编程器,只能提供这么多信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谓4.0是将主控改为了国产的GD32F103VCT6,主频从72Mhz提升到了108Mhz,因此速度提升了,然后代码修改了时 ...

我也做了GD32F103VCT6主控的和CH32F203VCT6,发现改了时钟频率数据会不完整!估计还要改上位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做了GD32F103VCT6主控的和CH32F203VCT6,发现改了时钟频率数据会不完整!估计还要改上位机! ...

方便的话,可以留个联系方式,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