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子打火机

楼主(2022-12-31):
没咋用,电池可鼓包了

网友:
过放了吧

网友:
曾经9.9包邮买过一个类似的

网友:
这种小容量锂电池很容易过放鼓包。

网友:
功率超大的。

网友:
换了电池还可以用不

网友:
就因为没咋用才爱鼓包,过放~

网友:
可能没有锂电保护板的原因

网友:
还以为是离子型的。
这种是最没含量的。

网友:
电子打火点燃气体,还是电阻丝烧红点火?

网友:
可能是饿的鼓包了吧。

网友:
这种打火机不好用

网友:
整过两个,都坏了

网友:
应该是电流太大造成的吧

网友:
以前是压电式,现在是电池启动

网友:
这是过充了 这类的当时1元也了个 还在用

网友:
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
放点电流很大,很容易就鼓包了,用18650外挂

网友:
只有主板没有问题,换一个电池就满活了。

网友:
正常,,这种软包,充满电不用,或者过放都是鼓包,长期存房,充80的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