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022年第50贴:长城ATX-300P4-PFC电源

楼主(2022-12-31):
转眼就2022年最后一天了,在这周末,月末,年末,发一贴还是很有意义的,今年的第50贴,顺利完成今年的目标!
前期发过几贴ATX电源
2022年第47贴:长城GW-A200SHF-TF ATX电源
2022年第46贴:金达小霸网安劲ATX-358电源
2022年第45贴:新风格 绿洲380静音版ATX电源
今天再发一贴电源,这个电源虽然老旧,比前面的做工感觉强一些!

长城ATX-300P4-PFC,额定230W,最大300W

长城电源四个阴文字很清晰,不像假货

通过插头看,也是老货,一个20+4针主接口+一个4针主板供电,SATA接口供电只有一个

这个PFC应该不是假的

去掉PFC

先从供电看起,品字接口插座上一块电路板,安规电容,电感,Y电容,感觉还不错

取出来电路板,慢慢看,风扇电源线是直接焊上的,没有插座,差评~

焊下来,去掉风扇慢慢看

电源输入部分,5A保险,共模电感,安规,Y电容,然后PFC,没有整流桥,用了4个二极管

330uF,250V电容一对

13009一对

变压器有大小3个

P1014AP06辅助电源部分IC

s30sc4m,40V30A

sbl2045ct,另一个看不清

终于有7500了

还有LM339

输出滤波电容一堆,有些挡住,看不清容量

电路板背面

这个电源欣赏到这儿,兄弟们说说,这个电源好不好改可调电源!
有没有改成的例子学习学习~

楼主:
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
这个电源改可调很简单,我的改了用了2年了,一切正常

网友B:
有一个用了10几年还没坏

网友:
架构有点老了

网友:
长城电源相对做工还可以

网友:
输出那里才是电容一堆,楼主笔误写成输入了。

网友:
现今家中5V、12V电源太多。PC电源也不例外。

网友:
494相对好改一些,但也与电源体质有关

网友:
我记得收旧货的,这电源,一般卖7块钱一个,不管好坏。

网友:
早期的长城电源相对做工还可以

网友:
长城电源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
正规电阻,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改可调很简单,我的改了用了2年了,一切正常

谢谢参考~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用了10几年还没坏

继续用!主板cpu继续换,就电源不换!

新年快乐~

网友:
我改过好几个长城电源。比如容易分析

网友:
看做工和用料还行

网友:
750和494一样的,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