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T-830B数字万用表液晶屏只显示“1”故障求助

楼主(2022-12-31):
各位师傅们好  我有一块型号是DT-830B万用表 液晶屏只显示“1”  测量电阻 电压都没有显示 请指教一下 谢谢 谁有这个型号的电路图给我发一个好吗谢谢拉。

网友:
建议扔掉,然后再买一个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牛屎片的鸡肋

网友:
牛屎芯片坏  扔了

网友:
铲屎换芯啊,很好玩的,就是立创不能打板了,要飞线了,这个表是42脚的7106,现在最便宜的这个830能精简到怀疑人生,除了分压电阻,其他阻容全是0402的,电路板小的不能再小了

网友:
没必要修,有时做活动几块钱就可以买一个

网友A:
1.你还有没有其他万用表可以测试它的??

2.通电后,测试几个关键点的电压,如果没有的话,估计芯片烧了,不修了。

3.连个保护三极管都没有。估计是电压进去烧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还有没有其他万用表可以测试它的??

2.通电后,测试几个关键点的电压,如果没有的话,估计芯片烧了, ...

谢谢师傅 我还有万用表 就是不知道测哪几个关键点电压 请告诉我一下好吗?谢谢啦?

网友:
送给我吧多好

网友:
可以换个主控了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用别的万用表串进去测下工作电流,正常的话也就几个毫安,如果大了的话芯片7106挂了,换芯片的话估计你的技术也不行还是算了吧。

网友:
换芯片呗,其实换片只是表象(不就十块钱的事)实为深入学习测量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还有没有其他万用表可以测试它的??

2.通电后,测试几个关键点的电压,如果没有的话,估计芯片烧了, ...

师傅您好 还有万用表 在哪测试关键点电压 请指教一下 谢谢啦!

网友:
9.9包邮的质量

网友:
看来还是7106靠谱,差不多半个世纪了都还是杠杠的。

网友:
屏幕挺有特色。

网友:
买一个7106集成块,换之

网友:
买过一个估计比维修还便宜,十块钱左右就可以买一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