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023跨年第一贴,制作简易网线测试仪

楼主(2023-01-01):
首先祝数码之家越办越好,各位坛友新年快乐

元旦放完假办公室要重新调整,需要重新布网线,测试网线虽然可以用万用表但是一根根测太麻烦,索性整个简易测试仪

简单的电路图

洞洞板简单焊接下

最后简单测试下

网友:
看着挺实用的

网友A:
你这样只能看通不通,不能看线序。一次只点亮一个、轮流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只能看通不通,不能看线序。一次只点亮一个、轮流来

测线序可以用NE555+CD4017,还要多加一排led,我这个只要最简单测试通断就行

网友:
这个方法很赞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
买个测线寻线仪吧,几十大洋

网友:
我的测线仪睡了10年觉。

网友C:
我都是直接用,不行再重做,但是没有重做过

网友:
挺好的,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直接用,不行再重做,但是没有重做过

这个方法直接有效!

网友D:
测线仪便宜的应该还没你这成本高,何苦呢,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线仪便宜的应该还没你这成本高,何苦呢,哈哈哈。

DIY是有乐趣的,出发点不同

网友:
折腾的乐趣………………

网友E:
我觉得打个样更好看

网友:
先祝个新年快乐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可以默认线是好的,所以如果不通就是水晶头的问题,水晶头问题可以用肉眼看出来的,你仔细看看就知道了
另外,水晶头没压好可以用平口镙丝刀修正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测线寻线仪吧,几十大洋

寻线功能完全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线仪便宜的应该还没你这成本高,何苦呢,哈哈哈。

rj45网口两个1.2,电池座是拆机件,其他电阻和led几分钱,有比这还便宜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打个样更好看

嘉立创暂停了免费打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