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欧讯UV920R四段车台UHF频段发射无功率检修/附维修手册

楼主(2023-01-01):
欧讯UV920R是一款非常优秀的电台,菜单化操作,29M,50M,VHF段和UHF段都能发射。接收频段更多。而且AB两路独立同时接收,功率足,真有点爱不释手。

前一段时间,突然友台告诉我抄收我的信号非常差。由于刚刚下完暴雨,跟友台改VHF频段通联效果满意,所以没太在意。一周过去了,每次跟友台在UHF频段通联,都被告知信号非常糟糕。刚开始怀疑天线进水导致发射效率降低。但一周过去了,水汽也该挥发了。于是接上驻波表测量。发现天线驻波倒是正常,恐怖的是哪怕满功发射,功率也不到1w。测试29M,54M,VHF三个频段发射功率都50w收发正常。

打开机器查看,里面有2个功放管,都是RD70,正好可以对比测量。发现两个功率管都没问题。只好查看维修说明书。发现该机器的29M,54M,VHF三个频段都走一个RD70,UHF频段单独走另一个RD70。那么只需检修T331这一路就可以了。末级没问题,往上一级推动管查找,发现推动管的一个偏置电阻R405开路。更换电阻,故障排除。

跟一些使用欧讯920的友台交流后,发现有些友台也有发生这样的故障,故此我断定此乃设计上的瑕疵,使用的电阻可耐受的功率太小,导致烧断。故此我又重新换上大一号的电阻,从此故障不再发生了。欧讯920有好多版本,不同版本的电阻阻值和位置都不净相同,但大概位置差不多,详看实物图,箭头位置。

附上欧讯920维修手册:

网友:
够专业级了

楼主:
过奖了 为我的几位友台修台子时按换功放模块收400大洋感觉不值。希望其他友台遇到这种故障,可以自行修理,超级省钱。为各位执着的无限垫爱好者减负。

楼主:
【DIY提示】

我在文中提到的R405是推动级的偏置电阻,它跟R385组成偏置电路。RD70的标称功率是70W,在本机上的设计输出功率是45W。有的友台秉承发掘最大潜能的思路,调整R405和R385等偏置电路,以在推动级获得更大的增益。更大的增益驱动RD70后,据说能达到60-70W输出。更极端的据说能达到90W(不推荐)!由于我一向秉承尊重设计师的周全思考的习惯,没有挖潜,没有实操。仅仅为各位有挖潜兴趣的友台提供一条思路。
祝您挖潜愉快,也请谨慎操作,加强散热。73

网友:
上车台的都是大神,

网友A:
技术不错,不知楼主29  50频段通联多不。

网友B:
功放一定要留有一定的回退,要不然各种指标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不知楼主29  50频段通联多不。

在城市低楼层,架设天线不方便,使用配套的四段车载天线。该机器仅仅支持fm模式,我在29.6mhz24小时守听了半年也从来没响过,呼叫跟是石沉大海无声无息,最后放弃这频段了。50兆这频段更神仙,所以不挑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一定要留有一定的回退,要不然各种指标都不好。

是滴,所以我不提倡弄到90w那么逆天。该机器45w发射一小时,机身温度超过60度,所以哪怕调到60w我也觉得会因为过热而影响机器的稳定性。

网友C:
同款X108 放着长时间不用居然没有接收了,现在厂家都不让返厂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X108 放着长时间不用居然没有接收了,现在厂家都不让返厂维修了。

X108这款机子设计不成熟。我的x108也出过故障,自行检修过,可惜没拍照片,否则发个x108换功放帖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城市低楼层,架设天线不方便,使用配套的四段车载天线。该机器仅仅支持fm模式,我在29.6mhz24小时守听 ...

楼主很有钻研精神!非常值得肯定! 我以前也有一台29.6的小机器, ALAN9001, 跟了我13年, 一个台都没有通联过, 最后便宜卖了。 29.6不是很多机会能通的。

网友:
上车台的都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有钻研精神!非常值得肯定! 我以前也有一台29.6的小机器, ALAN9001, 跟了我13年, 一个台都没有 ...

过奖了。这个频段的特性本身就不太可靠,本地通联还凑合,偶尔来个超级传播。再加上玩的人少,还SSB/AM和FM两种不能互通的模式,能成功通联是在是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X108 放着长时间不用居然没有接收了,现在厂家都不让返厂维修了。

早期产品,设计和用料都有所欠缺,没办法,

网友(2025-04-03):
同款机型,学习了,我的好像u的输出30W功率,过段时间闲了拆下来检查一下。准备改成50W的。

网友(2025-08-04):
好专业的案例,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
楼主:下了维修手册打开后,怎么还不能正常看图?有黑影,放不大,这是出了家元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