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新款BGA272-304-252转接板

楼主(2023-01-01):
0.3mm厚度 全焊盘 等长差分 支持英特尔缩ce
沉金 过孔塞油
厚度够薄,贴上不会厚多少
还有因为全焊盘所以贴上相当稳固平整
贴好后上闪存测试架也相当好用

网友:
多少米一片?

网友A:
不错,最大支持几个ce?

网友:
冈本003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最大支持几个ce?

东芝闪迪8ce直转,英特尔的16ce可以转接两边的电阻缩ce

网友:
不错的技术,有想法

网友B:
大佬什么时候出三星的16缩8啊,一大堆三星16ce嗷嗷待哺

网友:
楼主有V或者Q吗,想买点转接贴

网友(2023-03-29):
引用 网友B:
大佬什么时候出三星的16缩8啊,一大堆三星16ce嗷嗷待哺

三星不支持缩ce,别想了。
2258xt和2258H有支持16ce的BGA316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