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DR4 内存条死机

楼主(2023-01-01):
这个内存条不稳定,死机,蓝屏,不开机,背面的75欧电阻掉了现在不上还是老样子,需要怎么检查测试

网友:
去售后问问,咋样?

网友:
丢了,还修干嘛

网友:
那个电阻应该用100欧的吧。

网友:
内存修起来挺费脑筋,怕不稳定

网友:
如果新买的找售后,一直在用的,内存损坏可能性比较低,可能是接触问题,把金手指擦亮,电阻照原样焊上。

网友:
金士顿最不值得修,终身保固的,随时去换就是了!。。。当然假货除外

网友:
直接找卖家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