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X折腾』网吧神器小鲸鱼光轴机械键盘清理维护简修大修等等

楼主(2023-01-01):
『X折腾』网吧神器小鲸鱼光轴机械键盘清理维护简修大修等等

2022年9月折腾的,偶得一台网吧退役小鲸鱼键盘,刚测试都没问题,就扔仓库吃灰了。手里的达尔优健在,好用的不行不行的。。

后面的时候就想拆看下到底是什么来路,发现又有几个键居然不触发了?

把键帽,里面的这种轴当时还觉得很奇特,普通键帽还不能用吧

还好当时已经拥有了电动螺丝刀

背面很干净,PBC面有点粗糙,一坨黄胶有点碍眼

最后发现没有焊点,就拔掉轴,发现这居然是个光轴。。

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全拔了清理

反过来发现有污渍,应该就是残留,清理后又发现,粗糙的面是因为类似三防漆的存在

通电键盘LED灯点亮,部分灯珠未亮

未亮的灯就直接拆下

顺便清理了定位框,还挺厚实的

因为没有合适的LED灯珠,就不复原了

重新装回,所有按键触发成功

清理后整个键盘也整洁了许多

拆下来的LED灯珠,上面焊点好像不止两个

重新恢复原貌

光轴的轴体很奇怪,螺旋状态下切断两个感应之间的联系,反正不懂咋说,缺点就是环境差点的情况下,也许会影响体验。。

楼主:
PBC面显示的粗糙,是因为有个类似于三防漆的面,开始以为刷不干净,差点就用刮刀清理了,后面去掉LED后,才惊觉那是类似三防漆的存在。(烙铁高温也会破坏)

网友:
这种键盘的键耐操

网友A:
都在玩机械键盘?

网友:
这玩意手感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在玩机械键盘?

现在剪线的键盘不一定比薄膜贵。。拿回来花点心思收拾收拾又是女生一手自用。

网友B:
没有使用体验?这个才是重点吧,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使用体验?这个才是重点吧,哈哈哈。

手贱屯了几个了,不一一测试,光轴应该不比普通轴差。

网友:
清理的挺仔细,很有耐心。

网友:
手感还是不错的。

网友:
光轴,在PBC上的触点,是利用“插脚”和“插座”连接的吗?看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看着不错   打字声音大不?

网友:
这可是个细活啊

网友:
手感应该不错,顶起

网友:
机械盘除了敲起来手指头疼没啥其他感觉,

网友:
做工一般般了,一直用黑轴,没用过兰轴,不做品论。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轴相对不怕水吧,寿命也有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剪线的键盘不一定比薄膜贵。。拿回来花点心思收拾收拾又是女生一手自用。 ...

机械键盘的做工普遍比薄膜键盘好一大截,价格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
下了一番功夫,用着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