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山灵M2s播放器拆机并更换电池

楼主(2023-01-01):
网上看到的教程说拆后盖,加热了半天还不下来,故研究出来从前盖拆卸,这种方法可以做到无损

第一步先关机,屏幕是卡卡扣上去的,用拆手机屏幕的吸盘可以轻松取下,然后取下屏幕排线和一根天线

取下主板固定螺丝6个和多功能旋钮排线,取出主板,电池排线在后面取下即可

主板图

新旧电池对比

然后装新电池,双面胶固定,原路装回即可。

网友A:
一直没怎么搞明白,这东西贵在什么地方?看元件,比手机简单太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怎么搞明白,这东西贵在什么地方?看元件,比手机简单太多了吧?

手机大众,此物是小众。

网友:
我以为是老年看戏机,看图片好像不是。

网友:
这玩意自当年也算是神器之一了!

网友:
还是搞个高保真HiFi的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怎么搞明白,这东西贵在什么地方?看元件,比手机简单太多了吧?

靠炒作吧

网友:
话说这东西听着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怎么搞明白,这东西贵在什么地方?看元件,比手机简单太多了吧?

这东西本来也比手机便宜太多

网友:
山灵居然有做这个种东西?从来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怎么搞明白,这东西贵在什么地方?看元件,比手机简单太多了吧?

高端的设备咱也不懂,但电位器、按键开关这类接触多了,现在价格一般的几毛钱一个,高端的几十元一个。这些年掏来不少“洋垃圾”,比如索尼的收音机(1990年代初生产、2012年到手),喇叭泡沫边都腐烂了,功能正常不说,按键、滑动电位器一点杂音没有。刚修好一台户外大音箱,没声音,以为功放ic坏了,换了还是不行,仔细一查,六个电位器(音量、高低音、话筒调节)坏了五个!不是滑动触点损坏,是两端不通,断路,这东西出厂才两年余!而且带遥控器的,机械旋钮用的频率不高。

网友:
小众产品,一般人听不出什么差别。

网友:
设计量产大,这个量产小

网友:
当年也算是神器之一

网友:
山灵还出这玩意,长见识了

网友:
恭喜满血复活。

网友:
播放器看着不 错,换电池拆机还需小技巧

网友:
AKM的DAC方案+TI的耳放,搭配一个继电器,应该走的是高音质路线(一部分发烧友应该是认可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