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F18古董万用表,请问如何上电?

楼主(2023-01-01):
此表无后盖,目测无修,请问怎样为其提供电源?有处铜漆包线烧黑,得找同线径更换,我画了个供电草图,不知对不?多谢

网友A:
没事,随便上电。。。这种模拟信号得,9V是给电阻测量用得。其他电流电压都是从测量端取电得,应该没什么影响

网友:
那年代的表,也就表壳实在是无敌了,估计再过几十年,也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随便上电。。。这种模拟信号得,9V是给电阻测量用得。其他电流电压都是从测量端取电得,应该没什么影 ...

哦,谢谢,我先把烧黑的线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我先把烧黑的线换了。

不是普通漆包线,是电流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普通漆包线,是电流采样电阻

哦,那还是用它原来的线?如果是,我就不换了

网友:
真正老表

应该是采样电阻不是漆包线,电流档用的

网友C:
没烧断就展开上指甲油干后绕回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那还是用它原来的线?如果是,我就不换了

不管你这么换,都不准了,需要校准,那个是线绕电阻,一般材料是康铜丝。

断了的话,就地刮干净,然后用锡飞线接上,这样损耗误差最小,你自己用其他线绕制的话,得着电路图,看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烧断就展开上指甲油干后绕回

做喷漆处理了。

网友:
还是到矿坛找资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喷漆处理了。

骨架最好也换掉。要不打下绝缘看

楼主:
已通电,但感觉不准,有接手的没?

网友:
档位开关这样了,还能用吗?

网友:
电压电流不需要电源,电阻档位需要供电,10K档位用9V,其余档位1.5V

网友:
有个不清晰的图,做个参考。

网友:
还是块挺老的表,收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你这么换,都不准了,需要校准,那个是线绕电阻,一般材料是康铜丝。

断了的话,就地刮干净,然后用 ...

谢谢,没断也没换,但不知怎样校准。

网友:
欣赏了1982年的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