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闲置标称60V20AH乖乖兔电动车充电器,现在缺一个一个72V的电动车充...

楼主(2023-01-01):
有一个闲置的标称60V20AH乖乖兔电动车充电器,现在电动车换了72V电压的了,缺一个一个72V的电动车充电器,想把它改成72V的充电器以适应新的需要,可是没有电路图,不知有哪位大神有这款充电器的电路图?如果有成功的升压的经历介绍更好,请不吝赐教照片如下

补充说明:充电器目前似乎不能正常工作,找不到合适的假负载,空载或者接95欧电阻丝仍不能转红灯,都发出有规律的嗒嗒声,末级采用了可控硅,可控硅阴阳极对地都有68V电压,但对外不能充电。
板子电源振荡、稳压采用的是常用的3842,光耦817反馈,低压侧集成电路上丝印第一行为TL-01      第二行为1614,Q1贴片上丝印似乎标的是431   2C字样,Q2为78L5,Q3为C1008,Q4贴片上似乎为1PI,Q5暂时没有找到,Q6为2L  I

网友A:
那个高压侧DIP8的可能是384x系列的?

网友:
Q1可能是431,参考网上换电位器

网友B:
看一下我改可调的帖子

网友C:
找到l431改偏置电阻的阻值即可

网友:
低压侧的散热片旁边的TO-92封装的管子,貌似时TL431.

网友:
先试着改一下,功率估计有点超,看这柔弱的身体但怕遭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高压侧DIP8的可能是384x系列的?

谢谢,确实是384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我改可调的帖子

谢谢,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l431改偏置电阻的阻值即可

谢谢,电流不用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