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新配电脑换装超频三东海R4000ARGB散热器

楼主(2023-01-01):
新配电脑,AMD5700g,3.8G主频,睿频4.6G,本来计划年后买,慢慢看看尽量在配件价格低的时候入手,这不老婆接了个私活回来,看不惯原来电脑了,喊我赶紧把电脑配了,这次私活买了还有剩。领导下命令了,就抓紧入手了,事要办的快,办得漂亮才行。
CPU是带了一个散热器,配的时候没配第三方散热器,计划等散热器到了用一下看下温度再说。
内存XMP开启,PBO自动(本身工作用不到过高性能,就没专门设置手动超频,自动即可,)用测试压力一般的CPUZ的烤鸡测试下满载温度达到84℃,虽然这个测试的CPU工作条件平时很难用到,但考虑到现在是冬天,以后夏天必然温度更高甚至可能导致自动降频,所以考虑还是换一个入门级风扇。
最终对比选择后,选择超频三的东海R4000系列的RAGB版,狗东79元,其实某宝可以在70元左右,但考虑到这两天放假可以抓紧弄下,还是狗东自营入手。

这是在CPUZ的非专业烤鸡下,84℃

京东79购入,昨天买,今天到货

拆开包装,拿出零件

拆下原装散热器,AMD的幽灵散热器

拆下时候还吓了一跳,原装硅脂挺紧,在没打开CPU底座卡扣的情况下,居然是带着CPU,针尖给硬拔出来拿下的,惊一身汗,不过还好,针尖整齐无影响。最后小心撬下,擦干净硅脂重新安装

装上新散热器的接口套件,并安装散热叶片,并卡上风扇,接上线

开机测试,可能是检测到新风扇,BIOS第一次启动提示进BIOS,然后进去后再重启,正常

继续轻度压力测试,63度,满意,这时候的温度决定因素应该是CPU到风扇的导热能力了,叶片散热不再是瓶颈。最终频率和原装散热器一样稳定在4.45G,应该是自动PBO的保护机制,让CPU能够适当超频,但不会给出最大性能。

盖上亚克力盖子,挺好看的(白天有反光),机箱风扇没做光污染,就散热器一个光污染点缀下即可。

网友A:
做为老湿机,竟然把CPU都拔下来了,不知道拆散热器前要先拧两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为老湿机,竟然把CPU都拔下来了,不知道拆散热器前要先拧两下么?

哈哈,以前的电脑从来都是直接就顺利下来了,第一次遇到拔出萝卜带出泥的。老湿机遇到新问题,

网友B:
长期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期效果怎样?

可以的,最高64 ℃,和网上别人用这个散热器压5800X得到的结果差不多。

网友:
祝贺改装成功,温度降低了

网友C:
笔记本HDD是存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HDD是存储盘。

这是上面的,下面还有2个。容量不大,就多挂几个。系统盘是980Pro

网友D:
差那么一点为何不安装5600CPU支持PCI-E 4.0一硬盘跑的更快一点,加点钱来个1063也比5700G的集显强3倍,干活也快。

网友:
换成5600+1063应该多花15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那么一点为何不安装5600CPU支持PCI-E 4.0一硬盘跑的更快一点,加点钱来个1063也比5700G的集显强3倍,干活 ...

没问题的,我试了,打开我老婆最复杂的SU模型,在开阴影情况下旋转视图,GPU连一半都没跑满,毫无压力,流畅,没有再比这个耗显卡的使用了,再好的性能也是浪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问题的,我试了,打开我老婆最复杂的SU模型,在开阴影情况下旋转视图,GPU连一半都没跑满,毫无压力, ...

我刚刚看了石家庄5700G是1180,三年盒装是1250,价格可以换成5600+1063。850+399

网友E:
57000g原盒什么价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57000g原盒什么价入的?

狗东,盒装,最后打折下来大概1450样子,比某宝贵一些,但放心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刚看了石家庄5700G是1180,三年盒装是1250,价格可以换成5600+1063。850+399

其实差不多,现在能够满足当前使用,过几年如果真的不够,那时候现在的千元显卡也沦为白菜价低端卡了,价格也便宜了,还省了几年显卡电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东,盒装,最后打折下来大概1450样子,比某宝贵一些,但放心些。

石家庄太和报价

网友F:
AMD专用的效果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AMD专用的效果比较好

以前AMD功耗高,现在反过来了,英特尔的压得住,竞品的AMD基本就压得住。散热器都基本是两家通用,很少看到只能用于一家的。这东西基本上不存在专用不专用的事了。